求助!怎样将.sp文件导入cadence变成电路图

楼主(2009-07-03):
求助各位高手,怎样将.sp文件导入cadence变成电路图,我是新手,尽量叙述详细些,谢谢

网友:
呵呵,这个比较复杂吧?
还真没听到过,关注ing

网友:
你是说CDL网表吗?不知道

网友:
.sp是hspice里的网表吗?

网友:
应该不能直接导入,需要修改一些东西。

网友:
用import -> CDL即可,只是复杂的电路图只有上帝看得懂

网友(2009-09-01):
导的时候有点复杂,我现在导进去的输入和输出刚好是反得。。。

网友(2010-10-07):
use CDL in with device definition file.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个 我试过用CDL来导入 但是要填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 烦死了 还不如自己画

网友:
这个值得关注和学习

网友(2012-08-30):
复杂的是只有上帝看的懂

网友(2020-04-28):
复杂的是只有上帝看的懂。

网友A(2023-05-24):
导入之后LOD的二阶参数和sp文件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入之后LOD的二阶参数和sp文件不一样

我也是,同时我的管子WL值都是最小值,和sp文件不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