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DO相位裕度问题

楼主(2009-07-03):
最近在仿真一个LDO的环路稳定性,遇到一个问题,在GBW处的PM是98度,但是在没有到达GBW时某一段频域内PM只有22度,
求助各位,这样是否会产生振荡?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毕竟在那一段的PM太低了!

网友B:
我觉得振荡是肯定不会有的,振铃倒是不确定。记得以前看DC-DC,在增益大于1的地方,纵使相位裕度为负,也不会导致不稳定(振荡)。
看你的这个图有点晕,不知道你的幅频曲线纵坐标单位是什么,如果是dB,这个LDO可有点厉害,100dB的增益换算过来都是10000倍了,很少见到这么高的。
根据你的相位曲线,看起来像是在零点前有两个极点,你可以考虑把零点调低点,抵消掉一个极点,这样的话,可能不会出现相位裕度掉下去再爬上来的情况。
FYI

网友C:
我觉得会震荡~
而且GBW前是复极点,不好补偿

网友D:
这涉及到一个概念:Conditional Stability。
意思就是说,只要你保证在全负载的情况下,0dB时的相位裕度始终足够,那么就一定不会震荡。

不过话说回来,看你的波特图就知道你在电路中用了零点。这是非常冒险的,没有任何人能保证Silicon的零点的Location和你设计值符合。同时,你加入零点以后并没有提高整个环路的带宽,所以你正在用一个非常冒险的办法实现一个很普通的功能。所以我劝楼主还是回到地球来,不要用来新泉的论文中的骗人结构,踏踏实实的做一个普通的LDO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振荡是肯定不会有的,振铃倒是不确定。记得以前看DC-DC,在增益大于1的地方,纵使相位裕度为负,也不会导致不稳定(振荡)。
看你的这个图有点晕,不知道你的幅频曲线纵坐标单位是什么,如果是dB,这个LDO可有 ...

97

首先谢谢您的答复。

零点是用来补偿第二极点的。这幅频曲线是在负载1mA时的。在满负载时,第二极点的负相移被零点的正相移抵消掉了!

在低负载情况下,把零点向更低频率移动以抵消第二极点时,带宽变大,在0dB时,PM不够,第三极点被引入GBW。

矛盾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会震荡~
而且GBW前是复极点,不好补偿

谢谢您的答复

GBW前是复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涉及到一个概念:Conditional Stability。
意思就是说,只要你保证在全负载的情况下,0dB时的相位裕度始终足够,那么就一定不会震荡。

不过话说回来,看你的波特图就知道你在电路中用了零点。这是非常冒险的, ...

谢谢您的答复!

您说的对,确实是用了动态零点来补偿极点

在GBW内只保留一个极点,直接把其他极点都踢到3GBW、5GBW之外,确实不容易啊!

如果运放输出为一个极点、power MOS栅极为一个极点、LDO输出还有一个极点,怎么样才能在GBW之内保留一个极点?

在此谢谢您! 同时满足低功耗要求(<15u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毕竟在那一段的PM太低了!

谢谢,我就担心这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答复

GBW前是复极点

你说的这个复极点是复数极点的意思么?我好像没看出来。
复数极点不是应该会出现过冲么?有点迷糊,能再详细点说说么?我一直以为是靠的比较近的两个极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97

首先谢谢您的答复。

零点是用来补偿第二极点的。这幅频曲线是在负载1mA时的。在满负载时,第二极点的负相移被零点的正相移抵消掉了!

在低负载情况下,把零点向更低频率移动以抵消第二极点时,带宽变大, ...

USTM,我前一段做LDO时有遇到跟你同样的问题,不过我的最大驱动电流比较小,从几uA ~几十mA.我当时使用的方法也是引入一个零点补偿掉EA的输出极点。
当时的困扰也是零点补偿电路本身也引入了两个极点,在重载时带宽很大,使得这两个极点都进入了UGB。后来的解决思路是降低DC增益到60dB,这样重载时两个极点都在带外,所有corner出来的PM都大于60度。
不知道你的驱动电流是多大,如果驱动电流到百mA~几A,会相当难补偿,我一直像看神仙一样的眼光看能做几A的LDO的高手,透过datasheet。。。,生活中没碰到过。不过依然对你的增益曲线很好奇,你做的是100dB?我看你的GBW很大啊,你这样要消耗多大的电流啊?你对输出电压稳态误差要求这么高啊,看来是很高端的应用了。

网友:
有点危险
流片的话 万一工艺上偏一点 就很可能震荡

良率大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TM,我前一段做LDO时有遇到跟你同样的问题,不过我的最大驱动电流比较小,从几uA ~几十mA.我当时使用的方法也是引入一个零点补偿掉EA的输出极点。
当时的困扰也是零点补偿电路本身也引入了两个极点,在重载时 ...

谢谢您的答复

负载5uA~300mA

在低负载时增益是比较高,重载是增益会下降些 静态功耗<15uA

我遇到的是在轻载时PM不够啊!郁闷中~~~~

图(二) 300mA幅频曲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USTM,我前一段做LDO时有遇到跟你同样的问题,不过我的最大驱动电流比较小,从几uA ~几十mA.我当时使用的方法也是引入一个零点补偿掉EA的输出极点。
当时的困扰也是零点补偿电路本身也引入了两个极点,在重载时 ...

永远都不要怀疑频率响应理论,做大电流,频率很高,增益很高,功耗很小的LDO的,只有在传说中才会出现
大电流,快速响应的LDO,我做过,可惜负载变化率很差

凡是都有折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永远都不要怀疑频率响应理论,做大电流,频率很高,增益很高,功耗很小的LDO的,只有在传说中才会出现
大电流,,我做过,可惜负载变化率很差

凡是都有折中

是的,模拟的设计过程是一个不断的平衡这种的过程,努力在平衡中寻求极致!

快速响应的LDO所需要的大带宽势必使得增益较小,主极点向高频移动!

如果固定主极点频率,增加增益,带宽或许也会增加!当然,功耗自然是个很棘手的问题。

楼主:
另:各位XDJM,

一个不是很高端的LDO

UGB多少合适?(100K、1M、、、)

DC增益多少?(70dB、80dB、90dB、、、)

主极点位置大概在多少HZ?(几HZ、几十HZ、几百HZ、、、)

要想得到高增益,势必会有几个极点,请问除主极点外的其他极点怎么样处理?

网友:
很难说,很可能震荡,仿一下顺态就知道了
复极点是个很棘手的问题

网友F:
其实,你没有发现增益裕度不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你没有发现增益裕度不够吗?

谢谢!

光顾着相位裕度的问题呢,还真没注意到UGB点-10dB的增益裕度问题,再次感谢!

事实上,增益裕度够了,不过还是谢谢您的提醒!

现在的问题在低负载时,主极点和第二极点(输出极点)交换了位置,并且相距很近,负零点没补偿到位还没起作用时,极

点已经产生了足够多的负相移。哎~~~

网友:
as for the LDO design,we usually run transient analysis to guarantee the stability.
AC analysis is just for reference.

网友:
其实,按照拉杂味书上关于稳定性的部分,我推导过,理论上不会产生振荡 呵呵

网友:
refine your compensation to avoid low pm

网友:
lz要考虑下工艺变化温度变化电源变化负载变化的时候导致的零极点变动对那个20度相位裕度的影响,如果不会使它进一步降低,而只是轻微改变0dB意外的相位,一般不会振荡的,但可能会有较多的振铃。

网友:
我几乎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得到的相频曲线也是几乎一样的,前面只有十几度的PM,而且我轻载的时

候一开始的相位还不是从180开始的,还是从110开始的,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满载下是从接近180开始
我的这个ldo原本是在EA的第一级和第二级输出加上了一个由50k的电阻和15p的电容串联组成的一个零点

补偿,但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值算出来的左半平面零点应该是在3M左右,几乎起不到补偿第二个几十K左

右的极点,但是如果说要把这个零点搞到K的数量级,那这个串联电容和电阻的乘积就应该在U的范围那

就要电阻达到M级这个很成问题阿,电容P级到没什么太大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随着零点的引入同时这个串联的电容也引入了一个极点,这个极点又怎么处理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高见
马上就要评审了,恼火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振荡是肯定不会有的,振铃倒是不确定。记得以前看DC-DC,在增益大于1的地方,纵使相位裕度为负,也不会导致不稳定(振荡)。
看你的这个图有点晕,不知道你的幅频曲线纵坐标单位是什么,如果是dB,这个LDO可有 ...

我的环路增益在低频时也是这么大

网友G:
楼主小心UBW之后的gain的尖峰!
已经超过0dB了!
会振荡!

网友H:
补偿的思路无非就是减小增益带宽,如果只减小主极点,也不会改善相位裕度
个人认为你的系统应该是稳定的,毕竟你系统的相位裕度已经达到了82度,在低频,带宽并未衰减至零,这时的相位裕度概念符合原始定义么?你是否对概念理解有误,或者是我的理解存在问题。
个人认为你的系统补偿后在增益带宽内存在一极点和一右半平面零点,可以考虑在米勒电容上串接电阻,消除右半平面零点,系统在低频时也应该会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补偿的思路无非就是减小增益带宽,如果只减小主极点,也不会改善相位裕度
个人认为你的系统应该是稳定的,毕竟你系统的相位裕度已经达到了82度,在低频,带宽并未衰减至零,这时的相位裕度概念符合原始定义么?你是 ...

谢谢您的回复!

应该是我表述的问题!米勒电容的前馈通路已经被我切断,理论上已经不存在正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小心UBW之后的gain的尖峰!
已经超过0dB了!
会振荡!

谢谢您!

可否在理论上解释哈此尖峰形成的原因,谢谢!

网友:
你是说在DB图中,本来增益应该衰减的,结果在相位补偿点后面又存在一尖峰?
个人认为:是否可以考虑把小信号图画出来,因为增益突然变大,可能是与补偿电容相比,MOS管或电路中在低频下可忽略的电容具有了可比性,此时不再忽略。
建议画出小信号模型,这样可能更容易找到原因。如果有困难,提出来大家一起分析哈

网友:
据说是不会有问题,但我一直没有搞懂

网友:
这个很不错啊,呵呵

网友:
没做过LDO, 但是看有没有震荡,放到Transient 仿一下就知道了阿

网友:
LZ,看着你仿真图,你是不是在仿真AC的时候,除了输入信号源上面有信号外,电源上面有没有信号;因为我以前也出现了这个失误,和你的图形有些相似,仿真完PSRR后仿真整体的稳定性,电源上的信号忘了删掉。

网友(2009-08-16):
不会振荡的,tran仿真可以检验。
我们做的多个LDO也是这样,我们流片后实测也没有问题。但不知道你仿真中有没有接输出电容和esr电阻,这个一定要考虑进去。

网友:
应该是不会震荡的,关于这种phase valley的问题,曾经有人讨论过,大概结论是只要有十几度的margin就可以了

网友(2009-11-25):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幅频特性GBW处的尖峰是两个距离很近的寄生极点变成共轭复极点导致,前面重合的两个极点在幅频上没有尖峰,不是复极点。

网友:
放过这种类型的tran,至少我这边会振荡的,你的共轭极点处gain margin 肯定是不够的。

网友:
你是不是仿真的时候加了bonding线上的电感?
感觉这样的ac很不妙那。

网友:
只要你PM大于0就不会振荡,放心

网友:
楼主是否考虑过稳定的另外一个条件:增益裕度!
这个LDO,是不会稳定的。因为在GBW附件存在共轭极点,增益裕度不够。

网友:
此电路估计震荡,最简单的办法是瞬态仿真验证一下。不过,我看楼主的仿真方法有问题,正常的话,相位是从零度开始下降的,楼主的是从180度开始下降的,所以,你可能把交流信号加到了反向端,最好能把仿真的结构贴出来一看,也能帮你研究研究,只贴仿真曲线说明不了问题。
关于负反馈稳定性的理论,是要在环路增益下降到0dB(环路增益为1)前,相位变化要小于180度(即裕度要大于0,此时理论上也是稳定的,只不过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减幅震荡才能稳定下来,没有实用意义),一般要求裕度要求在60度以上(至少45度以上吧,这样减幅震荡次数较少即能趋于稳定,裕度是一个可靠的保证,低于规定的裕度值不一定不稳定,但大于此裕度值是一定稳定的)。否则,0dB增益(即一倍的增益)时反馈的信号接近反向,加上反馈又是加到反向端,又有180度的相移,接近360度,相对于正向输入端即成了正反馈,电路必然震荡。
     既然要求在0dB时裕度要大于60度,那么增益大于0dB时就更要保证裕度要不小于此规定值了。

网友:
make sure you have enough phase margin for the corner case & mismatch effect

网友(2011-04-15):
收获大了!

网友:
只要是增益大于1的地方相位不够都有可能振荡。
所以你这个要不得哦!

网友:
这个图中,怎么看出哪个是零点啊

网友:
应该会震荡,一般都是触发震荡,一种条件下不震荡不代表其他条件不震荡,世界上被证明了唯一不震荡的就是单极点PM=90的电路

网友(2012-04-10):
高人好多啊 如饥似渴

网友(2012-08-28):
回复 网友I:
呵呵,我也听说没问题,但是原因一直没搞懂~

网友:
    wind2000sp3,你好,我也听一些牛人说过,在GX处phase margin够就一定不会震荡。但是根据巴克豪森判据:任何频率处如果幅值>=1, 相移>=180就会震荡。那么如果在phase valley处phase掉到0度(甚至是负的)的话为什么不会震荡呢?还是说phase valley处不一定非要达到45度,只要做到十几度就不会有问题?期待你的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J:

   你说的判断条件是对的,但是这个条件是基于小信号分析的。我们所设计的OP在大信号下其实根本不是线性电路,更为特殊的是,集成电路的OP只在非常小的范围内才是线性电路。   因此理论上说,如果反馈环路在带宽内PM小于0度,就形成了负反馈,应该是震荡的。但是从实际的silicon Op来说,在带宽范围内,只要在PM小于0度的点形成了震荡,就会使整个反馈环路跳出线性区,然后就停止震荡。而无论是是反馈环路的频率跳到比PM<0的点更高频一些、还是更低频一些,都会重新使PM>0,震荡结束。也就是说,在带宽范围内,如果PM<0的频段不够宽,这个正反馈(震荡)的环路是非常不稳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有silicon经验的人会说,如果带宽内有一个点PM<0,那么就不会有震荡产生。
   换个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如果你想做一个震荡器,那么你肯定是努力做一个正反馈环路。当你仿真这个正反馈环路的小信号特性时,发现除了你想要的那个震荡频率下PM<0,频率再高一点、低一点都是PM>0。那么你做的这个振荡器的silicon结果没准就是没有震荡。
   所以关键的地方是,Op的线性范围非常小。自己整一个电路跑跑仿真吧,这样的电路即使产生震荡,幅度也会小于20mV。用示波器是看不到的。

网友:
这样一个问题困扰了多少人阿,到现在居然还是没人给出正确答案,,,,哎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哦,我终于明白这个问题的原因了。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解答。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这个问题:为了留出一些设计余量,phase valley处的phase margin一般设计有个10度左右是不就没问题了,当然了,这种case下transient响应肯定不是很好,会有个振铃出现。

网友:
去看看Gray的书吧,巴克豪森判据只是一个特例,对于单极点系统或近似为单极点系统的。对于多极点系统,要用Nyquist Criterion。

网友(2014-02-08):
回复 楼主:

    请问在轻载时的稳定性解决了吗?
    重载时单位增益带宽处的增益上翘怎么处理?
    谢谢!

网友:
增益预度不够,肯定振荡!

网友(2015-02-03):
回复 网友D:

   wind2000sp3 您好,我想问您一个问题,你们在考虑稳定性的问题时不考虑一下其他参数么? 就像楼主这样的波特图曲线,我也遇到了,如果不考虑PSR的要求PM还是容易满足的  但是现在我的问题是PSR要求@10KHz任然要满足75dB左右,这就限制了补偿的手段,所以这样的曲线的折衷好难!希望您能给我指点一二~      还有就是这种现象能否导致震荡,说法不一,能否推荐些资料看看,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K: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补偿可以做到,把GBW往低推,但PSR和环路增益相关,PSR的第一个零点和主极点相关,满足稳定性要求,PSR就做不高啦!这个怎么解决,讨论讨论

网友:
我做的2A的LDO也是这种相频曲线,轻载时相位最低只有几度,流片回来后不同温度不同负载下都没有发现震荡。

网友:
    学习了,只是这一点有些不太明白,“带宽范围内,只要在PM小于0度的点形成了震荡,就会使整个反馈环路跳出线性区,然后就停止震荡”,为什么跳出线性区,停止震荡的原因不是由于零极点位置改变,造成相频和幅频曲线改变而跳出震荡。反而是因为“频率离开了震荡的那一段频率呢?”

网友(2015-08-07):
回复 网友L:
是的  六年之后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不知道当年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8-03-30):
最终测试结果怎么样

网友:
(不想挖坟的。。。)
1. 单位增益带宽附近有复极点,你可以看到小尖锋,增益裕度不够。
2. 小负载电流下如果难调,只能增大静态功耗吧?低功耗大负载电流LDO。。。。。。

网友(2018-05-13):
回复 网友D:
前辈您好!条件稳定性是指全负载范围内,最坏情况下的环路相位裕度可以小于45度吗?
换句话如果设计的一个LDO全负载范围内,最差的相位裕度只有二十多度,但是各个工艺角下仿真瞬态性能(负载调整率,线性调整率时)都没有振荡,是否可以认为设计的LDO环路是稳定的?

网友:
在没有到达GBW时某一段频域内PM只有22度

网友:
LDO后仿全负载范围稳定性PM/GM>0就行

网友:
worst条件估计会振荡,你这个特性太差了,不能用的。

网友M(2020-05-15):
来学习的。经验是如果轻载出现相位裕度不够,可以把功率管的静态功耗加大进行补偿,但这和低功耗矛盾。。。。需要折衷

网友(2021-06-04):
我也觉得会振荡,瞬态仿真一下看看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来学习的。经验是如果轻载出现相位裕度不够,可以把功率管的静态功耗加大进行补偿,但这和低功耗矛盾。。。 ...

我遇到的是轻载时部分corner增益特别小,通过增加负载管静态电流可以解决

网友(2023-05-16):
TRAN是有上电纹波的

网友(2023-11-25):
引用 楼主:
谢谢!

光顾着相位裕度的问题呢,还真没注意到UGB点-10dB的增益裕度问题,再次感谢!

请问极点产生负相移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呀,可以解答一下吗

网友(2025-02-25):
引用 网友N:
我遇到的是轻载时部分corner增益特别小,通过增加负载管静态电流可以解决
...

有没有可能是部分corner下管子的工作区不正常了呢,我跑工艺角时候发现125FF时 增益跌了大概10dB,发现是在那个条件下误差放大器的输出摆幅不够,导致有管子进到线性区了(我用的是folded-cascode),后来调整一下尺寸和偏置 把输出范围增大了一下就没事了。应该和增大负载管静态电流的原理差不多吧,增大静态电流回让负载管(pmos)的vgs增大,误差放大器输出端那一结点的电压减小,这样就不会让误差放大器输出那里的管子进线性了。不知道我这说法对不对,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