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模拟PID电路,搞不懂大侠帮忙

楼主(2009-07-03):
Set2是3.5V直流电压
Input2的直流分量是3.5V 峰峰值为0.1V
用pspice(orcad9.2)做仿真。
两个电路只是同向输入端的输入电路不同,怎么仿真结果差距这么大,如果是幅值等比例减小还比较容易理解,怎么变得区别这么大?

网友:
图看不太清啊

楼主:
图可以放大的,很清楚地。

楼主:
同向输入端的输入失调电流在电阻作用下造成毫伏级的输入失调电压影响了工作点。

网友(2012-09-03):
建议更换2904,采用低输入失调电流的JFET输入的运放,这个输入失调电流太大了,误差影响

网友:
input2  你用的什么信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