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artan片子的JTAG下载线问题求助

楼主(2009-07-03):
我从老师那里拿来一块Spartan的片子,但是没有具体的说明书。JTAG下载线的另一端是25针的接口,没办法和电脑连接,所以想找一个25针转9针的转换线。老师说先要查清是串口还是并口,我查到的是RS232的接口,该是串行的吧??在淘宝上找了一些,但人家都不理会什么并行串行的,这个到底转换线该怎么选择??高人指点!!!

网友:
你那根下载线的另一端是并口。现在的笔记本电脑应该很少有这种接口了,但是,绝大部分台式机还是有这种接口的。最新的下载电缆是USB接口的,以适应笔记本电脑,同时也提高了下载速度。

网友:
另外,你的板子是不是这种型号?
http://www.digilentinc.com/Products/Detail.cfm?Prod=S3BO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