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流电与模拟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07-03):
菜鸟请教高手,在模拟电路,电源能使用交流电吗?

如果能使用交流电,那么电流的流向不就来回的变化了吗?

楼主:
难道就没有一个真正的高手愿意帮忙吗

网友:
如果是集成电路模拟电路,参考拉扎维书相关输入波形及其解释
其余参考电类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等书

楼主:
楼上高手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书上找不到呀

给点提示好不

网友:
可以啊, 只要你交流电的DC AC能保证管子处于你希望的幅度范围

网友:
根据模拟电路工作原理,电源一般不能使用交流电.

这个问题的思路是从电路工作原理出发,而不是依据猜想。

网友: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交流电是多少幅度的?不会是220V直接差过来吧?
事实上,直流供电电源都会有交流成分的,PSRR就是描述这个参量的 ,不过 如果直接接大幅度的交流,DEVICE肯定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也有使用交流供电的模拟电路,无源调制器、相敏放大器等。并非所有模拟电路都使用直流供电。

网友:
一般来说,谁会去直接把220V交流电直接接进来呢。想想你芯片的直流电压值才5V或者1.8V,管子不烧掉才怪。
如果要用,可以设计个整流滤波电路嘛。
而且一般我们用的直流电压其实不也存在纹波吗?只是系统设计的好,纹波对电路影响不大的。仿真时主要可以通过PSRR来理解你的电路性能。

网友:
一般模拟电路对电源精度要求高, 不想数字电路,有个电源工作范围。

网友:
可以的!!
电路为什么有拉/灌电流呢?

网友:
交流供电?整个电路的基准在那里?

网友(2009-08-23):
一般来说,模拟电路中的电源是为电路中的放大器件供电的(包括运放),具体说就是建立工作点和提供能源,当电路设计好后,就要求电源电压要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不变,所以有的电路要采用稳压电路供电。所以不能用交流电为模拟电路供电(数字电路亦同)。

网友:
如果是做acdc,输入就要是交流的。

网友:
一般有源电路都不直接使用交流电供电,像AC TO DC转换等,为的是保证供电的稳定性.
不过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想法不错,不过实施起来不可行

网友:
外面是的,里面不是~

网友:
大家的回答都很中肯。

网友(2009-09-30):
用整流器整流,电容滤波,最后稳压器稳压供电

网友:
这个用的比较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