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

楼主(2009-07-04):
我是初学者,有如下问题请教一下

一组开关(RB0/RB1)控制马达的正反转,一组开关(RB3/RB4)控制马达的转动模式(转多长时间,停多长时间),请问怎么来规划?

模式1,B0 B1=00,
模式1,马达转1分钟,停18分
模式2,B0 B1=01,
模式2马达转2分钟,停12分
模式3,B0 B1=10,
模式3马达转3分钟,停10分
模式4,B0 B1=11
模式4马达转24分钟,停15分

RB3=0,马达正转;RB4=0马达反转

RB0/RB1两位为一组,控制马达的模式(共4个模式),
RB2/RB3为一组,控制马达的正反转,
我是先检测RB0/RB1是处于什么模式,
然后再检测RB2/RB3(正反转开关)处于什么模式

请高手们给我一个提示,

网友:
沙发第一

不错哦!

改行学电子了http://www.y007.com

网友:
我考虑只用一个RB2就可以确定电机的正反转,且先确定正反转在确定运行模式较好。仅供参考。

楼主:
这样的程序很复杂的,很多跳转,有没有更简单的.

网友:
用switch语句就可以了啊,对于每种模式对应不同的定时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