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仿真时reset管脚怎么处理

楼主(2009-07-04):
用FPGA开发板做硬件仿真时,输入的reset管脚怎么处理,用什么办法可以给它加上高低电平呢?

网友:
复位

描述的不清楚。是simulation吗,直接赋值就可以了,如果硬件,应该搞个复位电路

楼主:
是硬件仿真,请问复位电路怎么做啊

网友:
你的板子上没有接复位电路吗?硬件上跑程序时外部复位信号当然来自复位电路。如果没有可以在代码中产生内部复位。

网友:
加一个按键什么的,不是很清楚……

楼主:
我在开发板上好像没发现复位按键

楼主:
我在另一块板上找到有rst按键了

网友:
如果是硬件开发板,正常是要带复位按钮的,你再找找看

网友:
Power-up procedure, Power-down protection, short-circuit protection, thermal control are important modules when you design a hardware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