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M642的EXT_INT6作为外部中断源的问题

楼主(2009-07-04):
因为EXT_INT6/GP6既可以当做外部中断6,也可以作为通用GPIO6,
当我把它用作中断的时候,还需要设置GP6的相关寄存器吗?
比如: GPIO_pinEnable(hGpio,GPIO_PIN6); GPIO_pinDirection(hGpio,GPIO_PIN6,GPIO_OUTPUT);等等
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
广州推币机

主要经营:玛莉机、连线机、礼品机、娃娃机、摇摆机、大型娱乐机、模拟机、投币器、推币机及各类游戏机配件!
企业网站:www.sh220.cn    QQ:724645076
联 系 人:陈丽军   电话:13485931220    15956345708   传真:020-83276765

网友:
找到C6000的CSL文件,看看那里的例子
我开发6455,在CSL中可以找到INT的使用例子。

这里除了设置IO使能、方向、中断模式(电平,沿),还有中断的映射,中断的使能,大致这些就OK了。

楼主:
奇怪,我怎么没看到?请问能告诉我你在C6000的CSL中哪一页看到相关的例子吗?

楼主:
好像不需要设置IO使能、方向,我现在没有设置这些,也能进中断程序

楼主:
很奇怪

当我不加GPIO_RSET(GPEN,0x1c0)这句话时,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进入中断,当我加了之后又好了,再把这句话注释掉以后,还照样能进入中断。
我看到C6000得gpio的资料上不是说当GPEN相应位为1时“ GPn pin is enabled as general-purpose input/output pin.”也就是说GPEN相应位为1时是作用通用输入输出管脚,而没说与中断有关系啊?

  IRQ_map(IRQ_EVT_EXTINT6,6);
    IRQ_map(IRQ_EVT_EXTINT7,7);
    IRQ_reset(IRQ_EVT_EXTINT6);
    IRQ_reset(IRQ_EVT_EXTINT7)//再请问程序中这四句话有用吗?

下面是我的程序:
#include <csl.h>
#include <csl_emifa.h>
#include <csl_irq.h>
#include <csl_chip.h>
#include "seeddm642.h"
#include "seeddm642_uart.h"
extern far void vectors();
static unsigned char flag ;
/*此程序可将四个采集口的数据经过Video Port0送出*/
void main()
{
/*Initialise CSL,初始化CSL库*/
CSL_init();
/*中断向量表的初始化*/
//Point to the IRQ vector table
    IRQ_setVecs(vectors);
    GPIO_RSET(GPEN,0x1c0);//
    GPIO_RSET(GPDIR,0x100);/*将GPIO做为输出*/
//GPIO_RSET(GPVAL,0x100);
    IRQ_globalDisable();
    IRQ_nmiDisable();
    IRQ_nmiEnable();
    IRQ_globalEnable();

    IRQ_map(IRQ_EVT_EXTINT6,6);
    IRQ_map(IRQ_EVT_EXTINT7,7);
    IRQ_reset(IRQ_EVT_EXTINT6);
    IRQ_reset(IRQ_EVT_EXTINT7);
   IRQ_RSET(EXTPOL,0x0E);//下降沿中断
    IRQ_enable(IRQ_EVT_EXTINT6);
    IRQ_enable(IRQ_EVT_EXTINT7);
  while(1);
}
interrupt void ext_isr6()
{
   flag = 1;
}
interrupt void ext_isr7()
{
   flag = 0;
}

网友(2010-07-26):
长见识了

网友(2011-03-20):
找到C6000的CSL文件,看看那里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