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时钟频率和综合结果不符

楼主(2009-07-05):
大家好,我在编verilog时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ISE综合报告结果说我的最高工作频率是200MHZ(举个例子)

  然后我在时序约束进行时钟约束,结果也符合约束。

问题来了,我在用modelsim仿真时给设计输入200MHZ的时钟,结果会有一些setup或hold错误,

这是啥原因?好像问题是在输入管脚到第一级的寄存器这块?是因为管脚到寄存器时延很大?还是管脚的输入频率限制?请高人指点?

网友:
io pad的delay也是可以约束的。我不知道你的仿真violation到底是处在什么地方?是io级还是内部逻辑时序?是单时钟还是多时钟?

网友:
在综合的时候指定使用IO中的寄存器

网友:
IO是关要的地方

IO是外部信号输放调整的一个地方,是芯片功能仿真到板级仿真的一个过渡.

网友:
你用的芯片是啥型号?速度级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