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mentum仿真问题

楼主(2009-07-05):
我仿真一个偶极子天线,要求端口阻抗为复阻抗
我设置了两个端口,port1为Internal类型,阻抗设置为30(实阻抗)和110(虚阻抗),port2为参考地,关联Port1。
如上设置以后,想请教大侠们S11图怎么看?尤其是smith图中的阻抗中的Z0这时代表什么意思?怎么看看阻抗匹配?

Smith图中截图

Smith图中截图

端口定义

端口定义

网友:
如果你没改系统默认设置,那么Z0应该还是50欧。其他的不清楚,只记得以前做Cadence下做Inductor Layout,导入到ADS做momentum找等效电路,我就直接扫频率就出来图了,没太复杂的设置

网友:
Z0 应该是你设定的那个端口阻抗;
你用Momentum算完后,应该还还会显示有一组以归一化到50ohm特性阻抗的S参数,你可以对比一下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