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07-05):
请教一个问题,刚开始学习vco,设计了一个电路,在做tran的时候把时间设置成了60ns看到vco工作的波形是正常的,当把时间变成几百ns或者更大时,vco就不振荡了,不管怎么调耦合管的宽长比都不振,请问这是为什么啊?还有为让vco起振会加一个脉冲电流,这个电流一般多大,ipulse或者ipwl都可以吗?谢谢!

网友:
不需要加,设置initial condition就可以了,在simulation-->convergence aids下面。

网友:
振荡器仿真的时候步长不能大,可以设置为周期的1/100
另外,电源用rampup power,不用加脉冲

网友:
VCO仿真的时候,精度要求是很高的。而且精度高的时候,结果也可靠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