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有人做过增益增强运放吗?小弟有事请教

楼主(2009-07-06):
如果一个增益增强运放接成单位增益结构使用,那么辅助运放的带宽是多少呢?相位裕度是多少?

对辅助运放来说,相同的带宽可以通过不同的偏置电流(跨导)来达到,那么对辅助运放来说,调节的是应该是让带宽达到要求,还是本质上来说应该调节跨导?

网友:
辅助运放的放大系数一般不会比主运放的大,那么它的带宽就可以放到很宽,一般10倍以上吧。可以在辅助运放的输出端口并联电容以提高settling和改善带宽

网友:
带宽表达式是gm/CL,辅助运放的CL一般比主运放的小,所以他的GBW还是很容易大于主运放的
辅助运放的GBW一般要是主运放1.2-1.5倍

引用 楼主:
如果一个增益增强运放接成单位增益结构使用,那么辅助运放的带宽是多少呢?相位裕度是多少?

对辅助运放来说,相同的带宽可以通过不同的偏置电流(跨导)来达到,那么对辅助运放来说,调节的是应该是让带宽达到要 ...

网友:
飘过,挣点mo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