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学过单片机的人请教一些问题

楼主(2009-07-06):
现在我要实现单片机与FPGA的IIC通信,对于单片机不了解,想要请教几个问题
怎么选择单片机,就是什么单片机可以在线调试,因为我要看单片机从FPGA读取的数据,还有要用到什么软件,
是不是需要买专用的开发板编程器什么的。
谢谢大家了!

楼主:
没有人帮我啊

网友:
看你用在那里,简单的开发不需要,但是复杂的一点就要需要的。

网友:
这个问题好象不那么难,至于什么仿真器、开发板这类东西一般是给贼拉初级的人用的,其实掌握了基本功以后,就完全可以撇开拐棍走路了,有一定开发经验的一般基本不用这玩意,至于想在线调试,方法很多,比如带JTAG口功能的单片机,一般都可实现,你要不怕麻烦,可以自己做上下位机的通信,这种方式其实功能更强大,看你的爱好倾向了

网友:
建议你使用AT89S52,可以使用ISP直接少些进去。至于读取信息,建议使用串口直接打印到PC机上。IIC时序就是用GPIO模拟就可以了。可以通过PC机发命令然后单片机读取IIC然后发送回PC机。实现比较简单而且实惠。http://www.eetop.cn/bbs/thread-177357-1-1.html
这个是小弟使用VC编写的ISP程序。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啊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单片机的晶振一般是多少啊,软件模拟IIC的数据传输速率大概能达到多少

网友:
有51的,在在线仿真器下,可以实时调。
要不用凌阳单片机,有下载线就行,就是比较贵,弄齐得二百多,不过它速度很快

网友:
12,24的都有,51的是12分频,也就是现有频率再除以12,就是它的最小周期。至于模仿iic,那要看它的时序需要几个最小周期了。
当让,一般iic的传输速率位100kb/s,改进后的规范为400kb/s,不会超过它的速度。

网友:
c领教了

网友:
可以用C52或者新华龙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