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VCS后仿真的基本步骤有哪些?

楼主(2009-07-06):
VCS后仿真和时序验证是一回事吗?两者有什么区别
VCS后仿真的基本步骤和时序验证的步骤包含哪些?
谢谢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VCS后仿真和时序验证是一回事吗?两者有什么区别
VCS后仿真的基本步骤和时序验证的步骤包含哪些?
谢谢各位大虾指点

1.时序验证是STA吧? 静态时序检查,  仿真是动态的。  两者不是一回事。 一些公司不做后仿真, 他们认为STA 和形式验证已经可以保证timing和function

2.后仿真, 需要一个验证平台, 需要激励, 需要被测设计,即经过后端布局布线 时钟树综合 DFT等等工序之后的网标。 基本上RTL相同, 不同的地方就是把 RTL 换成网表。   后仿真 一方面是仿真功能 一方面是检查timing, 这需要你的仿真工具的支持 , sdf反标 所需要的一些选项  是和RTL仿真的区别。   另一个就是 RTL 可能会有些snooper 检查design内部的一些信号,在门级仿真的时候  可能这些线会找不到了。

网友(2009-08-07):
一个是看功能对不对,一个是时序对不对
当然时序对了,功能才能正确。

网友:
不大懂,好好学习一下

楼主(2009-10-23):
最近研究了一下,觉得VCS后仿真的步骤如下:
1.用XST或Synplify综合生成SDF文件
2.把文件加入验证路径
3.在tb_top文件中加入语句:initial $sdf_annotate("dut.sdf", tb_top.dut);
疑问:综合时生成了dut_timesim.v文件,这个文件有什么用?

网友:
dut_timesim.v也许是布局布线后的吧

网友(2009-11-25):
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不跑后仿,实在有点风险

网友(2011-01-12):
好像 后仿还真的是挺麻烦的。

有什么风险呢??

网友:
弱弱问下,后仿真是不是指MAP和route结束后的真实仿真,就是说这个时候仿真出来的结果就是真实的结果了。

网友:
赞3楼,
后端3方面
function
timing
power

网友(2011-03-03):
回复 网友A:

    这要看你如何定义“真实的结果”。主要还是看SDF File的正确性。我就遇到好多哥们SDF File搞的不合理,所以出来的结果不是“真实结果”。

网友:
Modelsim仿真步骤应该一样把!

网友:
主要也还是看interface

网友:
当然时序对了,功能才能正确。

网友(2011-04-25):
大体步骤能不能详细一点啊,各位大虾谁能给个详细点的啊!

网友(2011-08-11):
功能正确。
时序正确。
没有必要跑后仿真

网友:
可以只作形式验证

网友:
清除各种各样的不定态是大头。。还有类似IBM库的种种警告确认。。

网友:
跑个仿真,有毛风险啊

网友: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网友(2011-12-06):
赞19楼,是真正做设计的人

网友:
    STA 保证时序,形式验证保证功能。可以不做后防。

    STA要依赖于SDC的正确性,要是缺乏约束,或者约束写错了,STA就不能检查出问题。这个时候使用后防就可以发现错误。

    后防可以同时检查时序和功能,但均是验证一部分。

   后防步骤:多了SDF反标的过程,多了时序检查,多了一些仿真的OPTION,在仿真时,要禁止某些路径的时序检查,仿真速度变慢了。

网友:
一般来说要读入网表,然后读入sdf和no-timing check list!

网友(2012-03-16):
同志们,有没有后防的数据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
有沒有比較detail 的doc, 可供參考????

网友:
后防需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2012-05-25):
回复 网友B:

    sdf文件的正确性怎么保证啊,可以检查的么?

网友:
时序验证分为静态时需验证(STA)和动态时序验证。STA的原理是通过对timing path的分析得出时序是否满足的结论,所谓的静态,其实就是指不需要对输入端口加入激励而直接能够check timing。动态仿真是需要对design施加激励的。我们常说的前仿和后仿,都是这种类型,前仿的时候,是不考虑时序关系的,只验证function,而且使用的一般都是RTL(部分情况会用到netlist)。后仿必须使用已经进行PR以后的netlist,通过反标sdf,使得仿真器把每个cell的delay算进去,然后在进行function仿真,看看是否有timing不满足的情况。就像二楼说的,后仿不是signoff的标准,signoff的工具是PT和Formality。但是,其中会有一些问题,比如,异步时序是无法用STA来check的,加入这部分的时序设计有问题,其实STA和Formality都是能过的,但是,在后仿中是有可能出现的。所以,一般来说,公司都会跑后仿,后仿最大的缺点就是很慢而且debug很痛苦,深受其害啊...

网友:
同意一楼的,一些公司确实只做sta和formal,不做后仿的,有条件的直接上fpga,不过也有不少公司也做gate simulation,由于比较慢,基本上一周左右跑一个case,跑过就可以了,无须大规模,时间成本太高

网友(2021-03-18):
please share vcs 2020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