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设计的问题

楼主(2009-07-06):
请问各位做过反向设计的达人

在抄板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知道管子的宽长,还有电阻电容的值怎么办??是不是要用软件才可以获取??

还有一点就是不知道工艺,那么管子的宽长,电阻的面积还有用吗???

各位知道的,帮个忙开导一下!

网友:
管子尺寸=实际测量的尺寸/芯片放大的倍数
如果是纸质照片,用尺子量;若是电脑照片,用专门提取版图的软件测量。
虽然不知道工艺,但是管子的W/L,电阻和电容的面积对你做电路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
可以按照照片比例直接提取电容电阻尺寸,管子宽长比。如果是0.35以上工艺,各个厂家的参数都不会相差太大。
而且电阻电容,管子尺寸主要关注比例就好了,也不能完全照抄。完全照抄,工艺不同就不一定能work了。

网友:
The only thing worthy is you can get some ideas about circuit architecture.  You cannot copy the device sizes especially when the technologies may differ.

网友:
基本只需要器件连接关系和相关比值就差不多了

楼主:
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1.我们抄芯片 抄的是结构还是设计时的数据??(资料里边有个附件说明,大概给出了电路的结构)
2.我这边的芯片照片,照片没有刻度,也可以提取出宽长比吗??
3.抄芯片什么软件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1.我们抄芯片 抄的是结构还是设计时的数据??(资料里边有个附件说明,大概给出了电路的结构)
2.我这边的芯片照片,照片没有刻度,也可以提取出宽长比吗??
3.抄芯片什么软件比较好?

1. 看你的水平,水平高参考,水平低全抄
2. 看放大倍数,照片后面一般会标注
3. 人

网友:
结构最重要.

网友:
先放心,任何关于尺寸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 在照片上任意找一个标志性的东东(如pad边长、最小inv中nmos的L),要求芯片处理实验室提供准确尺寸!(不要相信他们所说的照片放大比例尺,不精确),这是实验室必须做到的,否则不给结款另找下家!
  • 拿到那个可供参考的尺寸,可以利用任何软件(如photoshop)将图中所有尺寸按比例得出,误差不会太大
如果是国内IC,如果运气好一点是0.5um或者以上的,各代工厂在此平台上差别较小,MOS尺寸基本通吃,电阻电容可以连蒙带猜+异想天开!#$%^&*(@)(*&^%$#

如果是0.35um以下或者老美或者小日本的IC,可能尺寸的参考价值不是很大,把重点放到设计思路上去吧

网友(2021-01-11):
measure dimension in pho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