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输出阻抗及输出级静态电流对音质的影响

楼主(2009-07-06):
各位好!
再请高人指教一下:
从DF来看,PA输出阻抗越小越好。PA输出阻抗与负载的比例关系如何影响音效?
PA输出级静态电流与名义功耗的比值取多大为好?既能保证音质,又能满足功耗的要求?

网友(2009-10-24):
PA是指功放吧,简单说,输出阻抗越低要求末级的电压可以越低电流越大,反之亦然。静态电流与末级的电路形式有关,一般采用甲乙类时与小信号失真及谐波失真的指标要求有关,同时也与功放管的配对情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