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CMOS传输门开关的仿真问题

楼主(2009-07-07):
在仿真CMOS开关的时候,怎样得出像艾伦书上的所说的马鞍线呢?在用cadence的时候,怎样设置才能得出那样 的曲线?

网友:
改变NMOS管和PMOS管的宽长比之比,比如从2:1到6:1,每改变一次就仿一次开关导通电阻随输入电压的变化曲线,就可以得到马鞍线

网友(2010-04-02):
我也很想知道,怎么用cadence工具仿真出那样的曲线,laizhaoze ,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仿真经验?thanks in advance!!~~~~

网友(2010-06-26):
我也想知道在cadance里面怎么仿真出CMOS传输门的导通电阻,哪位知道,告知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有没有结果呢?

网友:
本来在仿真的时候,用的是直流扫描,得到i-v曲线,然后求曲线的微分,再取倒数,可是得到的数值很厅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