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色层

楼主(2009-07-07):
弱弱地问几个问题,
反向设计中
1.染色层中,该怎么去区分nmos 和pmos??
2.染色层是不是已经把多晶硅剥掉了??
3.怎么会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点点

网友:
1.区分PMOS和NMOS的唯一方法是找到WELL,PMOS管会在NWELL里面,和衬底有明显的区别。
2.染色层是把多晶给剥掉了。
3.点点是腐蚀的结果。

网友:
补充

提醒和补充:
1. 必须区分阱是Nwell还是pwell
国内多数还是psub-nwell这没错
但是如果你的老板在放卫星,拍了人家小日本或者老美的片片,就得小心了,碰到nsub-pwell的或者干脆是twin-well(真正的双阱)的机会很大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的回答!!

网友:
区分nmos, pmos的最简单方法是找个反向器之类的数字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