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路尖峰脉冲

楼主(2009-07-07):
这几天做一个使用max762,max765的电路,电路的输出都出现了尖峰脉冲的干扰,尖峰脉冲处都出现了震荡问题,不知道各位高手一般碰到震荡或者尖峰脉冲这种问题时一般用什么方式来解决,所有的相关设计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感谢高手们

网友:
我猜是因为开关断开时,LX端出现瞬间高压,而肖特基二极管处于反向截止时寄生电容上的电量还没来得及放掉,从而高压脉冲couple到了输出端。

如果在LX端(开关和电感相连处)加一个RCD吸收(snobber),应该可以改善这个尖峰脉冲。大致的想法可以参考附图。它是一个flyback的应用,和你的boost在RCD吸收上类似。

我通常会用左边那个。你可以都试一试?如果还有疑问,我们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
使用RCD吸收电路加到电感两端?这样的方法可行吗,RCD吸收电路一般用在反激式开关电源上,如果是驱动MOS管的话,RCD可以降低变压器漏感尖峰电压。我倒是觉得这个尖峰脉冲与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有关,还有就是输出纹波的正确测量也是很重要的,很多大公司对高频纹波的测量给出了说明,所见即所得不见得就对的!

楼主:
关于尖峰脉冲的问题,我询问了他们maxim的工程师,目前还没有良好的解决,看了楼上两位的办法我想尝试一下rcd的方法,但是目前芯片LX端输出的波形就不正确,一般LX端应输出类似矩形波,而我的芯片目前输出五个类矩形波后就开始震荡衰减,然后再出现矩形波,现在我还在怀疑可能是由于电感上电压不可突变的缘故。
       至于波纹电压,问了maxim工程师,这个芯片的波纹电压大约在150mv,不应出现更大的尖峰脉冲。
      这几天会学习一下关于rcd的设计,实验后进行汇报

网友:
如果LX端波形不对,那也许尖峰也来自那个原因,而不全是二极管的恢复。看看输入电压波形稳定吗?

楼主:
输入电压波形很稳定,而且是正常的1.5v,跟maxim的工程师讨论了很久都没有结论,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Maxim的工程师都解决不了,你的问题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描述清楚啊,上一些异常的波形看看,估计是不是还能用不过就是波形怪异了点。还有有没有确定是不是某一颗的问题?

网友:
最好有波形!

网友:
最好上下波形,感觉楼主说的是只有几个片子是这样,再一个是不是layout的问题。

楼主(2009-09-09):
传上来一个Vb输出在尖峰脉冲处的波形图,按说应该是形成了震荡,实验用PCB做过,也用面包板搭过但是实验现象都是一样的,应该不是layout的问题吧?
第二幅是尖峰脉冲,第一幅是尖峰脉冲处的波形图。
希望高手帮助解答问题
Vb输出(33u,22u)带负载2M.png
Vb输出(100u,22uh).png

网友:
开关电源芯片 负载跳变时引起的输出尖峰脉冲可能是输出电容的ESR和ESL引起的!

网友:
把你的负载地和Analog地分开,引线尽可能的短,看起来好像是表笔搭的位置和芯片地之间存在电阻和大电流!

网友:
能不能量到phase端的波形啊,如果phase端正常,只是輸出這樣的話就要懷疑外部電路了,問題就不一定在電源
也可以翹電感看看波形

楼主:
不太明白楼上几位的回复,phase端是指的什么?是不是LX端,LX端输出没有什么问题,而且这个片子的布线也距离地线很近。
芯片我换了好几个都没有变化,现在我主要怀疑是layout的问题,上传附件希望各位大虾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感觉layout可能性比较大,也可以在输出上加一点很小的负载试一下,看是否有改善

网友:
輸出並聯一個小電容看看,大約0.1uf的

應該是會有幫助

网友:
不会是测量问题吧,看到波形就比较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