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14.14M贴片晶振!!!

楼主(2009-07-07):
跪求GENNUM公司的 GO1535(14.14M晶振),或者其他14.14M无源晶振,要求如下:

无源晶振
frequency: 14.140MHz
• calibration tolerance at 25°C: +/- 50ppm
• stability/temperature range: <100ppm / 0°C to +70°C
• 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 (Rs): <35Ω
• static capacitance (Co) < 5.0pF

多谢大家!

网友:
14.14M的还真没见过,14.318的倒是用折比较多

楼主:
恩,是比较少见,更何况是小于 5pF的负载电容。我周末去中发买件,尽然买到了14.14M的 49S封装的晶振!只是负载电容在18-28之间,太大了。。芯片接上之后,虽然可以起阵,但是频率大幅度跳变,14.12-14.40之间不等。最终要是失败了。我问了深圳几家做晶振的,好像国内的大多数晶振最小也只能做到8pF的负载电容。
我能不能通过串联电容来降低负载电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