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erilog 数据存储和ram操作

楼主(2009-07-07):
用veriolg HDL,将输入数据按大小存储到一个存储器中,比如0<=data<1,存到ram1,···············4094<=data<4095存到ram4095;怎么才能把过程简化,data是12位的,哪位大哥能帮帮忙吗?给点建议。谢谢谢谢············

网友:
这不用存呀,不就是固定地址写固定数么。

如果你非要存可以用输入数据当地址(按照你写的关系要加1)然后将数据存进去。但是由于地址和数据有确定的关系,所以其实不用存呀。搞个ROM不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答案!!!

网友:
我也想啊,答案呢

网友:
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你的数据和地址是一样的啊!为什么要存在RAM中?

网友:
你的问题本来就不是很明确,0<=data[0],这好像不符合语法。如果我的理解不错,你是想写成这样:data <= x;其中i是reg型,x是你需要保存的数据。这样是可以综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