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对称管子的匹配问题

楼主(2009-07-07):
用高压不对称MOS管做版图,因为两边不对称,要怎么才能实现匹配呢?
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类似工艺的高人。

网友:
没有区别,和一般的MOS管的对称原理一样!

网友:
可否 1+2 = 2+1 去MATCH?

楼主:
不对称的管子因为左右不一样宽,而且宽的一边耐压高,恒为drain。如果为了共源漏将一个反转,那两个栅左右环境不一样,可能就不匹配。如果不共源漏,画多指的该怎么办?

楼主:
顶一下,大家帮忙看看。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