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IC共用一个晶振,有可能么?

楼主(2009-07-07):
在一块板上有两个IC,用的都是12MHZ的晶振,
现在想把其中一个晶振拿掉,让两个IC共用一个晶振,有可能么?
如果可以,应该怎么连接?

谢谢!

网友:
当然可以,保险起见可以加个始终缓冲芯片

楼主:
始终缓冲芯片 价格怎样? 拿掉一个晶振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成本,如果始终缓冲芯片的价格过高,则有违本意.
还有,可以简单说说连接的方式吗? 谢谢!

网友:
被驱动芯片放在一起,布线注意一下没问题

楼主:
补充一点:是无源晶振来的. 应怎么连接?在布线上有什么地方要注意 的?

网友:
可以

100M以太用电阻(或布线)分配,以100M以上用缓冲放大器最好。

网友:
啥叫无源晶振?如果你指的是IC外接的crystal,应该不能共享。跟具体的芯片有关。有的芯片允许将其中的一个端子接出作为时钟输出。这样的话可以利用这个时钟去驱动另一个IC的时钟输入(如果第二个IC可以接受外时钟的话)。实在是跟IC有关,不能简单的说yes或者no。是什么芯片?

楼主:
两个芯片分别是GL850A 和GL819
我把850A的CRYSTAL CLOCK OUTPUT (P15) 接到819的X1(P35) , 819的X2(P34)悬空, 发现读卡没问题.
但不肯定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比如带负载耗电较大时. 还有就是稳定性的问题.)

现在决定把GL819换成GL826, 比较好的连接方式是怎样的?

另外,如果要加缓冲芯片 的话,有什么好的推荐? 麻烦列出型号. 还有就是简单说说连接方式.

谢谢指教.

网友:
可以,没问题

可以,没问题

网友:
这个要好好讨论一下

网友:
如斑竹所言,不能简单地说可以或是不可以。再说,一个晶体不过几角钱,为何要这样用?一个工业产品,这样用不好,但是,共用一个该晶体产生的时钟信号源倒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
所谓无源晶振应该指的是谐振器吧,如果是谐振器就不可以共用,换成有源晶振就可以了。
如果晶振的负载不大,可以不用加时钟缓冲。

网友:
可以,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