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Lattice XP2 FPGA 扫描器件失败, JTAG-NOP

楼主(2009-07-07):
以前一直用得好好的Lattice XP2 FPGA, 最近通过USB下载线突然扫描不到器件,ispVM提示JTAG-NOP, 而且两块板子都出现这个问题, 请问如何处理啊? 急ing......

网友:
没听过有这类现象

可能是不正解的连接吧?

网友(2014-09-17):
请问你问题解决了么?我现在也是这种问题,现在更新了ispVM,偶尔能检测到,但还是下载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