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单片机如何写入Hex code的例子

楼主(2009-07-08):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给可能遇到同样问题的人一点启示.
首先声明,本人在单片机编程上是新手.因为项目的需要,
需要对单片机进行编程,其实单片机的Hex代码是直接下载的,  只需要写入单片机即可.
这个简单的项目大致目的是实现大信号的sin波形输出,就是信号源,但要求频率可调.
主要部分是使用 PIC16F628A单片机控制频率.

虽然很简单,仅仅写入代码而已,然后放入电路板,但是发现功能根本不对,最后发现是FUSES没有设置
我想很多新手会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写了一个简单的教程,仅供参考.

Procedure of Burning Hex Code into PIC16F628A.pdf

网友:
这么简单的也出现玩啊,单片检种

单片机种类多,好多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的.

网友(2015-11-23):
写入Hex code的例子

网友(2021-11-18):
:lol:lol: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