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uck降压不稳定请教

楼主(2009-07-08):
设计了一个5.0V输入,可调输出buck电路,1.5M固定频率
但是在较大电流输出,并直接开关电源的时候,时不时出现不稳定情况
不稳定时前几个占空比很大,直至输出电压过高
仿真上非常稳定,PM也足够
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教各位!

网友:
你的帶寬多大? 還有響應跟你的反饋回路增益,電源控制模式有關係

楼主:
带宽大概100K的样子

网友:
这样的不稳定有很多可能的原因。我大致列举几个:

1、5V电源来自什么?稳压源?电池?usb?在你的开关附近,有没有local by-pass cap? 需要一个大的电解电容,和一个较大的陶瓷电容并联。

可以用示波器看一看输入电压的波形,看是不是很稳定的5V。

2、用的是哪个芯片?还是都是分立器件?有些芯片的RC补偿脚寄生电容过大,导致补偿不准。可以尝试用过补偿的方法,看能不能让它稳定。--这不是解决方法,只是想查出问题的原因。

3、“在较大电流输出,并直接开关电源的时候”的意思是说,负载是另一个开关电源?如果是这样,这两个有没有同步?还有,输出电流多大?输出电容多大?它的ESR多大?

网友(2010-04-07):
上面说的还真是需要很多的注意点哦。。谢谢。

网友:
呵呵,这个原因可多了

网友:
等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2010-05-08):
呵呵,会不会饱和了,进到非连续模式?

网友:
环路不稳定,调整下补偿

网友:
很多地方啊

网友(2010-07-11):
环路不稳定

网友:
设计了一个5.0V输入,可调输出buck电路,1.5M固定频率
但是在较大电流输出,并直接开关电源的时候,时不时出现不稳定情况
不稳定时前几个占空比很大,直至输出电压过高
仿真上非常稳定,PM也足够
这可能是什么原 ...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时序上有问题。

仔细检查一下你的Ea的输出和驻比较器的工作点
我想应该是这个环节出的问题,导致了主比较器无法正常的响应。
还有,请问一下:你说的占空比突然变大,然后输出电压上升,接下来是靠OVP纠正Vout么?

网友:
呵呵,会不会饱和了,进到非连续模式?
引用 网友B:

重载怎么会进入非连续模式?

网友(2010-11-23):
零极点计算是否正确。
斜坡补偿是否足够。
有没有考虑到highside功率管打开的时候,会有大电流,由于lowside的反向恢复效应,有没有前沿消隐?
总之仿真要放所有的corner,真的流片时,可能仿真就不是很准,所以你留的option够不够?

网友(2011-04-12):
输出电感和电容需要加入寄生参数,包括DCR,ESR,ESL等代进去仿真,ESL可以不放因为很小忽略,ESR会在环路引入一个零点;另外,环路传输函数也受输出负载的影响,你设计的环路裕度有没有覆盖整个负载范围;加入的外部补偿器件有没有选好,包括补偿电容和电阻,考虑BONDING寄生参数;
你的在较大电流输出时候,指的是什么情况?是指从轻载跳到重载后环路不稳定呢?还是指一开始芯片重载工作就环路不稳定?如果是后一种,是不是你的软启动设计有问题?

网友:
bulk 可不好做啊 还是ldo最简单啊啊

网友:
控制回路是否稳定?

网友:
电流采样遇到较大的干扰

网友(2011-05-26):
其实这个问题,很是简单的,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和哈

网友:
What's the control loop type? Current mode, Voltage mode, or ripple based control?

If you designed this converter using the recommendation design from IC vender, then maybe your board design needs improvement. Normally, at high load or when you turn on and off the power supply, the ground will see larger switching noise which may have effects on your control loop, especially for current mode and ripple based control.

Thanks,

网友:
try to increase the input capacitor and put it near to the power stage. That may help to minize the switching noise.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你深有体会的样子,投你一票!

网友:
应该是过流保护引入的不稳定吧!你好好看看,工作的时候电感电流有没有超过过流值?OCP有没有触发。

网友:
    对,要看下你得testbench是否将这些寄生参数加上,如果没有就太ideal咯
    如果正确地加入咯计生参数,一般来说仿真跟实际不会差太多的

网友(2011-07-02):
正在做DC 学习中

网友(2011-10-25):
回复 网友D:

    软启动不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给点图看看吧

网友:
补偿电容

网友:
comp 補償 修改C &R

网友:
应该是滤波问题

网友(2013-05-06):
回复 网友E:

    滤波?指的是输入电容以及对于Vout上尖峰的滤除吗?能够具体说明一下呢?我正在做的一款buck电流模式也存在不稳定的问题,现在怀疑是参考电压和输出电压上的尖峰造成的。

网友(2016-02-26):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还在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