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反馈功能的手机(如NOKIA5800,三星i908)对机身电机的要求高不高??

楼主(2009-07-08):
对于震动反馈(力反馈)手机来说,当手指碰到屏幕时,机身会抖动一下以响应使用者,这样的话机身里面的电机会频繁的工作。而普通手机里面的小电机只在来电的时候会震动几次。
请问这种小电机电机和普通手机里面的小电机一样嘛?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寿命一般要求多久??

网友(2009-12-26):
都是小马达,没有太大区别。
一般手机用的马达,完全开动的时候也就耗电100mA不到,不算是一个大功率器件,不是整机功耗的瓶颈。

网友(2010-01-29):
学习一下,如有参考原理那最好咯!正好我现在也准备加马达

网友(2010-05-21):
应该就是普通的电机吧、

网友(2011-01-05):
就是普通的马达

网友(2011-02-10):
100mA的功耗也不小了,算是够费电的了!不过电机的寿命都很高,应该是和平时来电振动用一样的就OK了

网友(2012-06-15):
是的,随便找个SPAC看一下,什么参数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