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个Bandgap的问题

楼主(2009-07-08):
用普通的电流相加模式做低压带隙,SMIC0.13um工艺,最后出来的曲线向下凸,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系数问题,应该也正常吧。

楼主:
刚才用0.13um工艺里的3.3V IO管子做了下,曲线正常上凸,但是用1.2V的管子始终是曲线下凸,不知道是我的设计还是模型影响的系数?或者设计过程中出错了呢?

网友:
我设计的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有时会向上,有时会向下。不过没有去深究。估计会不是是器件model的影响。因为从一阶model上很难看出来。

网友:
一般情况下
电压模基准 向上
电流模向下

网友:
向上向下都正常,和模型参数有关。

网友:
与调用的模型有关,用不着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