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关于运放输入等效噪声的问题

楼主(2009-07-08):
最近在设计低频低噪声放大器时遇到了一些困惑,请前辈们赐教
1.运放的噪声一般用输入等效噪声描述,但这是个数学模型,实际应用的时候还是输出噪声。在设计低噪声运放的时候难道只考虑输入等效噪声就够了么?输出等效噪声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增益与输入等效噪声的乘积,那么当设计低噪声放大器的时候,增益是不是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即不能做的太大

2.此外还有噪声带宽怎么确定,和增益带宽什么关系?运放最终的噪声是噪声功率谱在噪声带宽内的积分,是不是噪声带宽越小越好,即增益带宽不能太大。

问题可以归纳为,设计低噪声运放的时候是不是只需考虑输入等效噪声,需不需要进行噪声与增益带宽,增益之间的trade off

网友:
1.因为使用运放主要是考虑它对输入信噪比的恶化程度,所以把它等效到输入端,运放对信号和噪声的放大比例是一样的
等效到输入端以后,可以直接在输入端预测运放输出端的信噪比,跟运放的增益没有关系。

2.我认为运放的噪声带宽是GBW*1.57,也就是说噪声带宽正比于增益带宽。你后面那句话好像是错的,因为增益带宽增大,输入信号的功率也增大,虽然噪声功率会增大,但是我们最终关心的还是信噪比。

我自己的理解,不知道有没有错,呵呵,欢迎交流。

楼主:
是这样,明白了,应该从信噪比的角度考虑。又查了一下拉扎维的书,把所有电路等效为一个只有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的黑盒子,黑盒子看作一个传递函数,对输入信号与输入等效噪声是一样的,信噪比不受黑盒子的影响。因此,不管里面是什么,只考虑输入等效噪声就可以了。
感慨!书读了几遍了,还是没吃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在设计低频低噪声放大器时遇到了一些困惑,请前辈们赐教
1.运放的噪声一般用输入等效噪声描述,但这是个数学模型,实际应用的时候还是输出噪声。在设计低噪声运放的时候难道只考虑输入等效噪声就够了么?输出等 ...

这是为了噪声为考虑噪声,没弄清楚为什么要考虑噪声
1在有信号输入的情况下,考虑噪声是怕信号被噪声淹没,所以信号和等效输入噪声同时放大,只需考虑等效输入噪声即可。
2在没有信号输入的情况下,一般是闭环运放,闭环运放的输出噪声=等效输入噪声*闭环增益=等效输入噪声/反馈系数=等效输入噪声/constant。所以也只需要考虑等效输入噪声即可。

网友(2009-09-09):
承上本贴的话题,继续询问:
1一般我们说等效输入噪声是指噪声功率谱还是算积分噪声?
如果是噪声功率谱,那么一般是哪个频率点上的?
如果是积分噪声,那么带宽又如何定?
是不是说如果我只关心音频范围的噪声,那么我就只对20~20K的信号进行积分就可以了?
2一般我们所说的“等效输入噪声”是在开环还是闭环下的?闭环,前面有兄台已有提及,那么开环又是如何计算的?

还望不吝赐教,thx.

网友:
ddddd

看一下willy sansen书85页,他的意思说要区分窄带系统还是宽带系统,窄带好像只要考虑噪声功率谱密度,后者就用积分噪声,
但我也还是有点不明白,希望牛人细说一下

网友(2010-03-01):
常见到的好像都是噪声功率哦  我想应该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考虑其中的一个

网友(2012-11-01):
一般都是用噪声功率谱密度表示, 为了将不同DUT带宽内的噪声进行比较统一用谱密度表示,但是反过来如果知道谱密度, 噪声功率也就很好算了

网友B(2014-12-14):
拉扎维的书里有一些提示,但只说了噪声带宽一般是GBW的2分值pi倍

网友(2018-04-24):
看帖顶帖这是必须滴!

网友(2018-08-15):
学习一下,噪声感觉理解的确实不清

网友C(2019-04-30):
引用 网友A:
这是为了噪声为考虑噪声,没弄清楚为什么要考虑噪声
1在有信号输入的情况下,考虑噪声是怕信号被噪声淹没 ...

正好借宝地请教,今天我用一个五管运放接成单位增益反馈仿ac noise,按理论讲,输出噪声和等效输入噪声应该一样,因为闭环增益接近于1,但实际plot出来的noise曲线两者还是有区别的,然后在1Hz到1GHz内积分得到的积分噪声相差很大,请大神帮忙解惑啊!

网友(2019-12-06):
引用 网友A:
这是为了噪声为考虑噪声,没弄清楚为什么要考虑噪声
1在有信号输入的情况下,考虑噪声是怕信号被噪声淹没 ...

前辈,反馈网络中的无源器件,例如电阻,也会产生噪声吧,这个要怎么等效到输入端呢?

网友(2020-08-03):
引用 网友B:
拉扎维的书里有一些提示,但只说了噪声带宽一般是GBW的2分值pi倍

极点所在频率的二分之pi倍

网友(2023-12-05):
引用 网友C:
正好借宝地请教,今天我用一个五管运放接成单位增益反馈仿ac noise,按理论讲,输出噪声和等效输入噪声应 ...

可能是单位增益在低频是1,但在高频会衰减。 vo_noise=vi_noise*Av(s)。不仅Vi_noise依赖频率,Av(s)也依赖频率。
输入积分噪声是对vi_noise积分,而输出积分噪声是对vi_noise*Av(s)积分,所以结果有差值

网友(2024-08-22):
引用 网友C:
正好借宝地请教,今天我用一个五管运放接成单位增益反馈仿ac noise,按理论讲,输出噪声和等效输入噪声应 ...

能请教下是为什么吗,现在也有相同疑问

网友(2025-06-05):
很不错的帖子,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