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画模拟电路

楼主(2009-07-08):
如何画模拟电路

摘要

如何分析模拟电路
建立基本布局单元
排列的技巧
如何完成各功能方块
绕线技巧
其他(补充)

网友:
rossmetatech便携式电脑教您更安全的七种方法

1、关掉危险进程

  首先,我们当然要进到服务里,去看看有什么危险的系统进程在开着啦。看到注释吗?“允许远程操作注册表”,关掉它(Remote Registry)我点的是AT命令,也要关(Task Scheduler),免得被入侵者用它来启动木马。

  打开注册表,进入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NT|Current_

  Version|Winlogon在右边找一个键值DontDisplayLastUserName,然后改成1,如果不存在,你就新建立一个!

2、防止IPC空连接是非常必要的!rossmetatech便携式电脑

  好,我们来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sa这里,找到这个主键restrictanonymous把它改成1。

  如果改成2有些程序可能无法运行,所以一般改成1。

3、我们来修改3389的默认端口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Terminal Server|WinStations|RDP-Tcp来到这里,找到PortNumber ,十进制是3389的,你随意把它改成其它4个数字吧,我改成1314了,这样入侵者就不能3389入侵你的电脑了。

4、进入cmd下,运行net share和net user

  看看还有什么共享的和可疑的用户名。Administrator 和 Guest是系统默认的,不用删,怎么多了个×××?不理了,删掉它。(net user ××× /del),关掉没用的共享。(net share C$ /del, ...)。

5、输入法漏洞

  解决方案:1.对这几个有漏洞的帮助文件进行删除或者改名等操作。rossmetatech便携式电脑

最好就是删除WINIME.CHM,WINPY.CHM,WINZM.CHM这三个帮助文件。你会删其它吧?

6、最重要,也很好用,一般无敌

  在cmd下,进入c:|winnt|system32写入命令 ren net.exe netwei.exe (回车)。好了,以后,别人就算进到你的电脑内,也不能用net user username pass /add增加用户,更不能用net localgroup administrators username /add 加入administrators了,呵呵!这个命令来建立用户并提升管理员了。改成netwei user。

7、最后一步,也是关键的,这个可以防止别入格式化!rossmetatech便携式电脑

  在CMD里写入命令:C:|>DOSKEY FORMAT=Bad command or file name! (回车)这个是锁定命令,你也可以锁定DEL,当别人恶意格式化你的硬盘时,系统将会显示:“Bad command or file name!,拒绝执行格式化命令。如果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你自己需要格式化硬盘,那该怎么办呢?你可以输入下面的命令:

C:|>DOSKEY FORMAT= (回车)这样你就可以像以前一样可以格式化了。

有用的话顶一下哦 rossmetatech便携式电脑

网友(2009-1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