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充电电路电容的初始值设置问题?

楼主(2009-07-08):
本人在做一个充电电路,
用电容代替电池,
但是无论我把电容的初始值设为多少,比如设为5V
仿真时却发现,其初始值始终为2V左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请大侠指点!!

网友:
每个电容都设置了吗?

楼主:
就这一个电容而已

楼主:
我是spectre仿真的
用hspice仿真 好像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你用的什么软件仿真?

楼主:
用的是cadence 中spectre 软件

楼主:
呼唤牛人和神人的出现

楼主:
晕啊
广告做到这来了

楼主:
水能告诉我啊

网友:
有没有寄生电阻?

楼主:
电池是有一定的内阻的
所以在电容串了一个几十毫欧姆的电阻,
但是不管串不串电阻,好像对结果都没有影响。

楼主:
这方面spectre 好像比hspice差很多
郁闷

楼主:
郁闷
自己顶

网友:
只用一个电容仿真是不理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在做一个充电电路,
用电容代替电池,
但是无论我把电容的初始值设为多少,比如设为5V
仿真时却发现,其初始值始终为2V左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请大侠指点!!

你仿的是DC还是Tran,仿Tran的话一开始应该是5V的,仿真时间要设置合理些,和电路的重放电时间一个量级。

网友:
Spectre里有可以初始化电容电压的选项,

网友:
用spectre设置电容初始值,一般是可以的,你可以查一下你电路启动时流入电容电流又没有峰值
也可以试试他方法:
  1、用nodeset设置初始值
  2、利用理想switch初始强制电容放电,使其电荷为零,关闭后开始充电

网友(2020-07-24):
tran仿真的时候 如何仿真器选的hspiceD 勾一下一下UIC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