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带隙基准的设计问题

楼主(2009-07-08):
大家好,我的带隙基准设计条件是输入(vdda)从2.3到3.6
              当我输入是2.3V时,基准电压是1.8V,当输入到2.5V时,基准电压才稳定到1.18V
             而且我的温度仿真结果是负温度系数,温度在-40时,基准为1.16,温度在125时,基准在1.06
             大家觉得我的问题出在哪个地方?

网友:
看看运放的DC情况吧

网友:
当我输入是2.3V时,基准电压是1.8V,当输入到2.5V时,基准电压才稳定到1.18V.>??????????????

网友:
还是没补偿好,否则带隙电压有天然的较好的电源调整率和psrr...呵呵

网友:
当我输入是2.3V时,基准电压是1.8V,当输入到2.5V时,基准电压才稳定到1.18V.   你做的不是bg。。。

网友:
看来你的电路存在错误

网友:
应该是电源电压对基准影响太大,而且你的零温漂点似乎不在常温区,而在负温度区,试着增大一下正温度系数的参数,调到常温区

网友:
多仿真看看,肯定是电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6

------------------------------------------------------------------------------------------------
广州游戏机   广州游戏机厂家     广州游戏机

网友:
给我们看看你用的什么bg结构,看来你的psrr不够,而且你常温下没有跳到零温度系数
查看一下2.3V时,系统是否工作正常,管子有没有进入线性区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我的带隙基准设计条件是输入(vdda)从2.3到3.6
              当我输入是2.3V时,基准电压是1.8V,当输入到2.5V时,基准电压才稳定到1.18V
             而且我的温度仿真结果是负温度系数,温度在-40时, ...

网友:
  换模型,多仿真,

网友:
这个bandgap要的VDD怎么会那么高...用sub-1V的结构吧...

网友(2021-07-30):
可以先看一下运放的静态工作点和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