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和DSP的时钟倍频模块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09-07-08):
FPGA和DSP的时钟倍频模块是怎么实现的?

FPGA里面叫DCM,DSP里面叫做PLL,都能实现输入一个倍频数据和分频数据,得到期望的频率输出。eg:12M*7/4=21M

但是这个模块是怎么实现的呢? 如果是锁相环实现的,那么是数字实现的还是模拟实现的呢?

或者说,能不能在一个12M输入时钟的作用下,不使用FPGA的DCM等时钟模块,自己用HDL编写一段代码,实现输出81M的时钟信号呢?

数字PLL究竟能否实现频率倍增?

本人不解,请大虾指教!

楼主:
谢谢了,请大家指教!!!

网友:
应该都是使用数字锁相环来实现的

网友:
好象ALTERA是模拟PLL,XILINX是数字PLL?

网友:
自己编代码肯定实现不了楼主的功能,Thinking by Hardw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