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压测试问题

楼主(2009-07-09):
我在进行耐压测试时候被测试产品内部会发出声音,但是测试仪器上的显示全部正常。这种声音有时候比较轻,有时候比较响。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这样的产品可以通过测试吗?

网友:
在大电流接通或者切断的时候有声音?还是在稳恒状态一直存在?如果只是通断时有,可能是某个焊点,或者电感的铁芯,或者电容的接触处,等等;如果持续有,往往是某个器件接近击穿,比如电容。也可能,在某个测试条件下,就是有个电容短路放电?

可以拿一张厚一点的纸,卷成筒状,去听声音的来源。类似于用听诊器。一定要确保,它不是来自于电路上主要的MOS开关。

楼主:
是耐压测试时候。就是大电压、低电流测试的那种。一般是持续有。出现这种现象的电源可以算测试通过吗?

网友:
这时开关在工作吗?还是只是用外电路把drain(或者别的端子)拉高了?

去尝试寻找声源。像我在上面说的,用听诊器或者纸筒的办法。这挺有可能是某电容或者mos的。加油!一定能弄好的。

楼主:
测试的时候电源不工作。

网友:
那多半有地方耐压不够。可以确定发出声音的地方是IC,还是也有可能是pcb上某分立元件?如果可能是分立元件,我见过的最容易出这个问题的是电容。也需要注意一下mos管。这个问题不要忽视。

如果发出声音的是power IC,可以试着在150摄氏度或者175摄氏度烤几个IC(保持高压在的情况下)。如果72小时没事,应该就可以放心很多。

网友:
耐压测试标准中只对耐压值有明确要求,并要求不能打火,并没有对声音有要求。
你的声音有可能是产品上打火,高压电弧的声音;也可能是变压器内部的漏电声音,
你最好打开产品外壳测试,如果只是有声音没有拉弧,且漏电流满足要求,就OK。
如果有拉弧,就F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