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企业标准

楼主(2009-07-09):
最近老板要我写份开关电源生产的企业标准,请问哪位大虾知道有的参考资料啊?谢谢啦!

网友:
到網上搜一下開關電源標準很多啊!

网友(2009-08-26):
太牛了 都定开标准了

网友:
开关电源,电器设备

     开关电源安全标准是以保障使用者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出发点,对电子电器产品在原材料的绝缘、阻燃等方面作出了严格的规定.符合安全规格的产品,不仅要求产品本身符合安全标准,也要求生产厂商有完善的安全生产、质量保证体系.我国的国家标准是GB4943-1005《信息技术设备(包括电气设备)的安全》.安全认证主要包括爬电距离、抗电强度、漏电流和温度四方面的要求.

1. 爬电距离:指沿绝缘表面测得的两个导电零件之间或导电零件与设备界面之间的最短距离,强调爬 电距离是为了防止器件间或器件与地之间打火威胁人身安全. 7 T1 Y/ J+ h% E% n' ^
2、抗电强度:指在交流输入线之间或交流输入与机壳之间将零电压增加到1500V交流或2200V直流时,不击穿或拉电弧.

漏电流: 通过隔离变压器在电源的火线或零线与易触及的金属之间串接电流表,开关电源的漏电流在260V交流输入下不应超过3.5mA.

4、温 度: 安全标准对电子电器的求很严,并要求材料有阻燃性,开关电源的内部温升不应超过65 ℃,比如环境温度是25℃,电源元器件的温度应小于90℃.

5、安规产品与非安规产品的区别:
     经安规认证的产品在元件、材料的绝缘、阻燃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但产品是符合安规的并不   代表性能的好坏.

       由于安全认证的申请时间较长,还有严格的限制和要求,象我国的CCEE认证,不仅送检产品本身要   符合CCEE标准,同时要求工厂要相对完善(类似ISO9000审核)的品质保证体系,以保证大批量生   产时,每一个产品都市符合CCEE的要求;不仅如此,还要接受CCEE机构定期和不定期的质量监督及   检查.基于这原因,在申请安全认证时,厂家都会考虑产品本身的完善性和实用性.因为安全认证   申请后,不得随意作任何变更、替代或修改,所以相对的讲,安规产品的起点会较非安规产品高出   许多.

非安规电源,在积尘、潮湿、高温、雷电、震动等情况下、容易出现短路现象,一旦出现短   路,非安规电源极易引起火灾,严重影响用户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世界各国对开关电源安规标准执行得非常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