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calibre产生netlist问题

楼主(2009-07-09):
本人在使用calibre lvs,从两输入与非门layout产生netlist,得到的.sp文件如下:

* SPICE NETLIST
***************************************
.SUBCKT EE_BIT BL WL CG AG SUB
.ENDS
***************************************
.SUBCKT EE_BIT_8P4 BL WL CG AG SUB
.ENDS
***************************************
.SUBCKT nd02d0
** N=0 EP=0 IP=0 FDC=0
.ENDS
***************************************

上面两个.SUBCKT是版图里面没有的,
而应该得到的2输入与非门的引脚,晶体管信息都没有。
请高手帮忙,不甚感激!

网友:
调用其它的库单元了吗?

以前没遇见过这种问题。
只是弱弱的猜测一下哈 是不是调用了其他的库元件,又没有加载上?

网友(2009-08-08):
版图不对,没有提取出管子

网友:
检查下版图,可能你画的不正确无法提取。
或者你的lvs文件有问题

网友:
没有提出管子信息

检查一下你的管子model定义,另外看看lvs里面有没有提提取过程中出现不匹配的状况。

楼主:
谢谢大家的答复,
我的版图是从用将GDS文件导入到CADENCE里面的,应该是没有问题,

也应该不是调用了其他的库单元

LVS文件在跑其他的库的版图的LVS时没有出现问题,

是不是不认识版图里面的层次,才导致这种问题呀?

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答复,
我的版图是从用将GDS文件导入到CADENCE里面的,应该是没有问题,

也应该不是调用了其他的库单元

LVS文件在跑其他的库的版图的LVS时没有出现问题,

是不是不认识版图里面的层次,才导致这 ...

注意GDS导进CADENCE后最好attach到技术库,还有你可以点击那个netlist中的某个subckt的名字,看它对应的是版图的什么位置,再看看该位置是什么器件

网友:
没有提出任何器件, 如果版图ok, 应该是calibre lvs 的文件问题

楼主(2009-10-10):
这个问题一不小心解决了
是Chart的工艺,增加一层LVT ,就可以提取出来了。

还有一个问题,也解决了。
本来还不能从schematic正确提取cdl(只能提取MP或者MN,而不能提到NMOS_3p3等)
原来的版图和电路图是购买的硬核,即使重新设计时采用的是同样的工艺。
但必须重新实例化晶体管。

这样就能够从电路图识别了。

谢谢大家

网友(2014-06-11):
楼主,请教你一个问题,你的spice model 文件怎么得到的?spice netlist是用这个工具。如果看到麻烦一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