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电容工作在积累区(对于NMOS的话,就是栅压相对于背栅为负)

楼主(2009-07-09):
NMOS电容栅衬电压正偏的话,其电容值该MOS管在未构成强反型的时候会存在电压调制效应,容值改变较大,因此我想让其工作在积累区

即对于NMOS的话,当栅压相对于背栅为负时,体硅中的多数载流子就会被向上抽取并积累在栅氧化层下面,从而使电容工作在积累区
对于PMOS的话,就是栅衬电压为正

我现在想使用PMOS做电容,让其S、D、B三端接gnd,栅极接我需要偏置的电位,请问这种方法可行吗 使用这种方法有没有什么限制,PLL中CP后的环路滤波器可以使用这种电容吗
如果PLL中环路滤波不能应用的话,那给稳定的共模偏置滤波可以使用吗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没人这样用过吗

楼主:
嗯 继续顶 大家一般是怎么使用mos电容的 做什么用途?

网友A:
我没有实际的经验,只好奉上一点资料,希望有用。
来源于版图艺术一书,见附件。第二页的内容基本重复,所以只截了一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实际的经验,只好奉上一点资料,希望有用。
来源于版图艺术一书,见附件。第二页的内容基本重复,所以只截了一页。

谢谢,我也是看了版图艺术才知道有电容工作在积累区这个说法
就是不知道实际使用上有什么限制

网友A:
再顶一下吧。个人感觉不存在问题,但慎重起见,还是要等有经验的人回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顶一下吧。个人感觉不存在问题,但慎重起见,还是要等有经验的人回答一下。

是啊,谢谢帮顶:)

网友(2010-01-08):
4楼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可以这样使用的1

网友:
MOS电容要是有那么准还开发PIP或者MIP电容干啥?浪费...

网友:
MOS电容只能用在对电容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
没做过PLL之类的东西,不知道楼主需要的精度

网友(2012-08-12):
回复 楼主:

      OK,没问题地

网友:
滤波可以用MOS CAP的

网友(2013-10-21):
完全可以的。。。。

网友(2015-02-10):
很详细呀~~

网友(2016-10-18):
也有同样的疑问,MOS电容可以工作在堆积区吗?

网友:
积累区的ESR比较大,下极板电荷只能通过衬底存取,衬底阻抗大。耗尽区直接通过沟道到源漏再从表面的氮化硅到contacts吸上来,ESR小。

网友(2017-08-29):
回复 网友B:

   很有道理!

网友(2018-08-27):
楼主,可以加下好友,请教你一下吗?

网友(2019-04-02):
MOS电容大小受栅压影响比较大, 用在PLL的LPF中, 如果没有auto trimming的话, Vcontrol随conner变化很大,很难保证滤波效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