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刚走出学校做电源芯片 将来有前景没?

楼主(2009-07-09):
请问刚走出学校做电源芯片 将来有前景没?

网友:
做电源的,前途一片光明啊!

网友:
有 , 关键一定要做的很好

网友:
class d、 pll、 adc、 sigma delta
都比电源好
电源已到强弩之末了
本身技术含量也低

网友:
不管做什么,只要做得好就有前途。电源类入门相对门槛比较低,但是要做好确实很难。ADC之类的听起来好像很牛,但是,做不好没用。

网友:
可以打点模里的基础.

网友A:
不认同,电源入门门槛虽然低,但要做好是很难的,比如LDO,技术不高深吧,但是能做好的有几个,这里的好是指被市场接受,不仅仅是性能.

网友:
电源貌似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认同,电源入门门槛虽然低,但要做好是很难的,比如LDO,技术不高深吧,但是能做好的有几个,这里的好是指被市场接受,不仅仅是性能.

LDO is the hardest one in POWER 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