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nanosim的问题?

楼主(2009-07-09):
请教有关nanosim的问题?
由于用hspice仿真速度实在受不了,所以希望考虑用nanosim仿真,但是,仿真结果好像很乱,和hspice的结果明显不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用过nanosim的兄弟,是不是nanosim在仿真的时候需要有什么额外的设置?

网友:
你也描述一下具体的区别嘛

nanosim xa这些工具和spctre 等高精度的仿真工具有些小区别,不过还不至于出功能性错误。

网友:
nanosim和spectre仿真精度上的确有区别,如果精度设置不当,很有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
用nanosim仿真,有精度等级的命令,好像是seteou sim=* model=* netlist=*
具体可以参考手册!

网友:
nanosim要好好设置一下精度,感觉hsim的结果会更好更快一些,精度大概相同的情况下

网友(2009-11-29):
nanosim有WINDOWS版的煤油

网友:
Synopsys买了NASDA公司,Hsim也成了nanosim的兄弟了。如果设置正确的话,两者应该差不多的,要不然怎么卖阿。

网友(2011-01-21):
原来hsim和nanosim这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