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们一个问题,望前辈赐教

楼主(2009-07-09):
本人手上有块用于静电喷涂机上的控制线路板!线路板上有2块集成块,都被抹去型号,一块我已经确定是CD4011,还有一块靠近CD4011的一块8脚集成块始终不知道型号,我曾试用NE555实验,但是无法调节电压,手按住调节键时电压会微微下调,但是手一放掉电压就重新升上去!请前辈们赐教

网友:
你先把原理图测绘出来,连同外接部件,其8脚按次序标出来,这样才能帮你分析.

网友:
都是些什么人呀!!!!!!

网友:
既然来了就顶下啦

给楼主面子,登陆来了

我肯定要顶! 我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