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问verilog与schematic验证一致性的问题

楼主(2009-07-09):
现在在做芯片的verilog建模,电路是在ic5141上的,我提取了cdl后写了perl脚本转成verilog格式,现在打算验证模型布线方面的一直性。

我现在考虑的是用LVS。我试过将建模后的.v文件用v2lvs命令转成lvs验证的格式文件,然后在lvs中,layout选择这个文件。但是跑下来发现只能识别net、instance以及port数量的差别,连线的错误不能发现...不知道有达人熟悉么?

现在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办法将芯片的电路提取出用于lvs验证的文件,然后与我将.v文件生成的文件进行比对,但是我找不到芯片电路转换的文件

求大侠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Synopsys有个工具叫Formal的,你可以看看是否可行?我只用过RTL和Netlist比较的。

网友:
郁闷

今天郁闷。
顶顶顶顶

网友(2011-03-04):
回复 楼主:

    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把cdl转成verilog格式的吗?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buzhidao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是用自己脚本转的,后来发现ic5141里有一个verilog-xl的工具能转。在schematic中选择tools->simulation->verilog-XL

网友(2011-06-16):
转了我看不懂

网友(2024-08-0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是用自己脚本转的,后来发现ic5141里有一个verilog-xl的工具能转。在schematic中选择 ...

您好,我用的ic617,没有找到这个能转的工具,请问脚本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