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敢用多小的电流?

楼主(2009-07-10):
现在低功耗应用越来越广泛,每个device上的静态电流也越来越小,大家最小敢用多少?nano级敢吗?有没什么在噪声和功耗上比较好的折中方法。

网友:
这个问题好象比较复杂啊,一句话讲不清楚

网友:
看是用在什么地方了

楼主:
就普通电源管理类的。

网友:
对于每一个不同的器件,噪声图的最小点,对应作一个最佳工作电流,决不是电流小,噪声就小的这种概念。

楼主:
兄台可否展开详细说?盼赐教

网友:
我想的话,纳安级电流不一定会影响电路工作,因为你设计的时候总是会考虑管子的宽长比和电路结构以及工艺参数,依据得是基础理论知识,理论推导和设计时噪声什么的都可以先不予以考虑。等到电路初步具备框架时,再讨论哪种结构可以实现最优,譬如功耗,面积以及噪声等方面的考虑。这要求我们手算能力比较强,或者说基础知识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