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都是用什么方法仿真PLL的fractional spur的?

楼主(2009-07-10):
请问大家都是用什么方法仿真PLL的fractional spur的?谢谢!

网友:
基本上是得不到一个准确值的,最多对输出波形作DFT,但明显不会太准确

网友:
如果是fractional-N pll 的话,仅对dsm输出的N值做fft就可以判断spur的存在,
把它映射成相位,乘pll的闭环传输函数,可以得到spur的精确值。
当然你也可以做时域仿真,对vco输出做采样,dft后看spur,
或者记录clock的edge time提出相位的功率谱看spur。但这样时间消耗太大,精度有时也不够。
推荐第一种方法。

楼主:
楼上的兄弟,我一年前是采用你说的第一种方法做的。最后和测试结果比较spur的相互之间的relative amplitude在offset比较大的时候match
问题在于由于采用的linear model,没有考虑到charge pump对sdm spur and noise folding effect,在low offset相差非常大
另一个问题是spur abosolute value不对
第三种方法你能再讲下吗

网友:
如果folding的能量较多,是不是带宽设的稍大,导致osr太小呢?
第三种方法实际上与第二种本质上是一样的,通过edgetime得到相位,再对相位做dft。

楼主:
带宽150k, fref 38.4M ,应该是很宽的了

网友(2010-07-13):
你改用附件里的PFD试试
(如果你们不担心专利权的话)
4# hotraymanf

网友:
fractional spur on pll level is not possible to sim;
frac spur of a particular dsm can be simed.
what you can do is: 1. make sure your dsm has low spur, 2. you have linear pfd/charge pump, 3. good isolation.
that is all you can do.

网友:
150K 有点大了,

我看到shuke liu 说的几种机构,大约都在50K左右。

你尝试一下缩小带宽试试

网友(2010-10-05):
不好搞啊,信息不够

网友(2011-03-13):
我基本不仿(高速pll基本不可能仿spur),最多看看sdm的dft

网友(2013-10-17):
很好的资料,值得学习

网友(2016-03-15):
回复 网友A:

   您好,那我问下,如果用digital去做sdm的话,那spur这个东西还用考虑吗?

网友(2016-06-25):
分数杂散性能真不好仿真,如果你SDM加入dither之后,按道理是smooth掉了,但是由于VCO的频率在Fref的分数倍处,如果耦合到PFD CP电源就会产生分数spur,这种耦合很难估计的,我的建议是近可能保证版图的隔离效果,做出来的performance都不会太差的,我以前做的2G/3G,400KHz分数杂散都在-65dBc

网友(2017-01-12):
回复 网友B:

   gooooooooood

网友(2017-03-07):
有益的讨论,学习了

网友(2018-04-05):
学习学习,先大致了解下

网友(2018-05-22):
SDM的dft怎么做?输出是四位的信号?不是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