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关于输出低压的LDO设计

楼主(2009-07-10):
现在有电源1.8V,想得到稳定的0.85V 和0.51V的电压,所以想用LDO来完成该功能。但是LDO的EA的一个输入是Vref,一般是通过bandgap来产生的,是1.25V左右。而LDO的输出一般要比Vref的电压大(最多和Vref相等),所以想问应该如何设计该电路?若LDO的输出Vout,再通过电阻分压,从而产生像0.85V和0.51V的电压的话,行不行?
十分感觉各位大侠指导菜鸟~~

网友A:
个人认为如果负载很轻的话,同时精度要求不是特别的高,还是可以考虑的,但如果负载加重,同时导致超出精度要求,那就要考虑修正方案了

楼主:
输出的0.85V和0.51V是给power amplifier的栅锻提供偏置的。呵呵 这个应该是轻载吧,电流挺小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如果负载很轻的话,同时精度要求不是特别的高,还是可以考虑的,但如果负载加重,同时导致超出精度要求,那就要考虑修正方案了

输出的0.85V和0.51V是给power amplifier的栅锻提供偏置的。呵呵 这个应该是轻载吧,电流挺小的,感觉。

网友B:
分压之后,用运放做电压跟随器,再输出

网友C:
it is easy to get a 0.51V or 0.85V Vref via a bandga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压之后,用运放做电压跟随器,再输出

您所说的运放做voltage follower 指的是用一个MOS管通过common drain 来实现降一个Vth的电压么?还是指的其他呢?多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it is easy to get a 0.51V or 0.85V Vref via a bandgap

难道是bg输出之后,再通过分压而得到?呵呵,多谢指导啊!

网友:
个人感觉基准通过电阻分压是可以得到比较精确的0.85V值,不过具体实现起来,可能会对版图的要求高点,不知道这想法是否正确?提出来讨论讨论。

网友:
你选用精密电阻给LDO分压成你所需的电压!!
然后设置同相放大器的工作点,使其产生你所需的电压

楼主:
哈哈  第一句话 我明白什么意思  但是不清楚第二句话怎么做哦。。。再详细些?唉 我太菜了

网友B:
就是先将1.8V用电阻分压为0.85V,再将该0.85V连接到1个运算放大器的IN+端,然后将该运算放大器的IN-端,与该运算放大器的OUT端连接在一起,于是该运算放大器的OUT端输出的就是0.85V了,0.51V同样。。。。。。

这样,该运算放大器就做为电压跟随器使用。。。。。。

这样得到的输出电压比直接电阻分压好得多。。。。。。

其实,与10楼的意思相同。

为了改善性能,还可以对该电压跟随器的输出做分压取样,再去IN-端,综合考虑IN+、IN-端接的分压电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先将1.8V用电阻分压为0.85V,再将该0.85V连接到1个运算放大器的IN+端,然后将该运算放大器的IN-端,与该运算放大器的OUT端连接在一起,于是该运算放大器的OUT端输出的就是0.85V了,0.51V同样。。。。。。这样 ...

分析的好极了!原来这里所说的电压跟随器,其实和单位增益负反馈差不多吧。谢谢指导!终于有点思路了。 呵呵

网友:
LDO不仅BANDGAP可以实现,还有其他有源器件可以实现,查查别的试试

网友:
你这个就是降压电路,可以用开关电容电荷泵来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电源1.8V,想得到稳定的0.85V 和0.51V的电压,所以想用LDO来完成该功能。但是LDO的EA的一个输入是Vref,一般是通过bandgap来产生的,是1.25V左右。而LDO的输出一般要比Vref的电压大(最多和Vref相等),所以想 ...

如果你的LDO輸出電壓較高時,你可以利用電阻分壓(K級)來達到目的,但是要小心電流問題(因為分壓電阻會消耗電流)。

网友(2009-08-12):
是轻载吧?

网友:
其实bandgap不一定输出就是1.25V 有很多很低的输出的,一般不能把放大器的负端再分压吧,vout其实就是一个vref的fun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