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里的异步复位

楼主(2009-07-10):
在FPGA设计中,一般都不使用异步复位么?
同步复位只能算使能控制吧?
芯片的初始化和异常的恢复是靠什么来保证呢?
confusing

网友:
同步、异步复位都有可能使用,看你的具体设计要求。
同步复位的瞬间,实际上相当于,片内的所有寄存器输入为零,所以时钟到来时,输出为零。
异步复位的瞬间,实际上相当于,片内的所有寄存器输出为零,与时钟、输入无关。
芯片本身的上电初始化过程,由芯片制造商决定,用户更改不了。
芯片内部的用户逻辑的初始化过程,由用户自己的设计决定。
芯片内部的用户逻辑的异常的恢复,由用户自己的设计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