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降功耗措施

楼主(2009-07-10):
clock gating 在fpga里能用么?
ps,为什么在ise里看不到功耗估计的

楼主:
fpga的功耗估计方法

都有哪些啊?
面积估计?
门数估计?
工具估计?
求高人赐教

网友:
主要是时钟问题,时钟越高,功耗越大

网友:
除了时钟频率外,电路结构也很重要,尽量减少寄存器翻转的量可以大大降低功耗,你可以看看这本书:Wiley《Advanced.FPGA.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