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不支持多维数组吗??

楼主(2009-07-10):
只能是[xxx]name[xxx]的维度,在设计中有没有出现过一些问题???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支持多维数组,但是超过2维的,在使用时不能用变量查询

网友:
支持多维数组的

网友:
同意

非常同意

网友:
支持数组标号为常量的多维数组,最好能用RAM取代。

网友:
it would support two dimmension matrix. But you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gate result. Just like a lut.

wire [n-1:0] xxx [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