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的控制模式的疑惑

楼主(2009-07-10):
一般来讲一个开关电源IC除了主控制回路外,还需要一个反馈控制环路 ,从电路上看一般分为电压模式控制和电流模式控制两类,对于这两种控制模式,各位了解设计的能否讲一下这两种控制模式的优点和缺点,网上有不少环路分析,有的是针对FB端补偿来分析,有的是电感电容负载开路分析,至于是什么控制方式都几乎没有具体说明。

网友:
这是一个好问题。大家的看法?

现在太困了。明天晚上(PST)我会回来看的。

楼主:
之前看到上海BCD公司的介绍环路的一篇文章:
浅析Buck变换器中反馈电阻的作用http://www.eetchina.com/ART_8800564557_628868_TA_09fee8b5.HTM
里面介绍了一些基本的概念,不过缺少对电感,电容,负载的描述。

网友A:
这篇讲了电压/电流模式的分析和比较:

http://focus.ti.com/lit/an/slua119/slua119.pdf

不过它们和电容电感的选用的关系,在文中并没有提到。

电压模式,输出平均电压反馈给EA,EA确定一个Duty cycle,以此duty cycle控制latch. 如果算一算这样的boost的transfer function,发现phase margin一般都不够。(这还不算boost的RHPZ)

电流模式,输出平均电压反馈给EA,回路中EA确定一个I_limit,一旦电感电流达到I_limit,就reset latch. 这个是天生稳定的。

这两种模式主要影响补偿电路,或者说环路的稳定性,个人觉得和电感/滤波电容的大小没有直接的关系。电流模式环路相移小,不用compensation就可以使环路稳定,但会有subharmonics;电压模式必须有lead compensation才能有足够的phase margin。在电流模式,如果加入slope compensation,可以消除subharmonics,加入更多的slope compensation,(当slope comp的电压分量比采样电阻上电压的分量 还大很多时)它就慢慢地走向电压模式了。

我知道我还有很多地方没说明白,但奈何其中细节比较多。请指出不好的地方,我们继续讨论。

楼主:
现在很多电源芯片采用电流模式控制,我所了解到的一款用于电源适配器上的PWM控制芯片,它采用了峰值电流模式控制方式,早期没有斜率补偿这个功能,后期加入了斜率补偿功能,感觉最大的较为明显的优点就是恒功率效果更好了,在85VAC输入时和265VAC输入电压下(不带PFC),如果限制的输入电流一样大的话,那样在高低压输入时,输出的最大功率差别会很大。
      斜率补偿本身就是在D>50%时,使整个系统环路更稳定,减少谐波震荡。很多电源IC都带有一个Comp管脚,去做系统的补偿,一般如果参数没有调好的话,PWM波形抖动,而且输出纹波也会变得很大,所谓的系统不稳定,谐波震荡,就是指的这种现象吗?

网友:
斜率补偿不是最要紧的功能。如果没有斜率补偿,会出现“次谐波震荡”(这个词对吗?sub-harmonics,就是1/2, 1/3, 1/4开关频率)。这个会让duty cycle大小交替,输出纹波增大,相当于降低了开关频率,但没有大的坏处。可是,如果斜率补偿过大,则可能使环路不稳定,类似于电压模式没有加环路补偿的情况。

现在很多好一点的芯片,都会内置斜率补偿的。

===
“后期加入了斜率补偿功能,感觉最大的较为明显的优点就是恒功率效果更好了,在85VAC输入时和265VAC输入电压下(不带PFC),如果限制的输入电流一样大的话,那样在高低压输入时,输出的最大功率差别会很大。”

这个没有看懂。如果有输入限流,当然如果输入电压过低,输出功率就会受影响。可是斜率补偿和恒功率不应该有直接联系呵。。不懂,请指教。

楼主:
恒功率控制这个功能主要是通过控制IC的一个VIN管脚接到整流桥后面的输出上,来检测输入电压大小的变化,当整流出的电压较高的时候,通过减小输入电流限制值的方式来达到高低压功率变化大的问题。
duty cycle大小交替是指什么意思?难道说是glitch这个概念吗,如下图所示:

典型的glitch波形

典型的glitch波形

CH2是MOS管栅极驱动电压波形,发生glitch时,可以看出来输出高电平的阶段存在一个很短的低电平,造成这个的原因难道是发生了次谐波振荡?不解。

网友:
次谐波振荡通常是较稳定的波形,就是如果去量duty cycle(占空比?),可能是40%,60%,40%,60%,duty cycle大小交替是这个意思。

glitch有很多原因,真的。比如,ref上有一个小小的尖峰,或者sense电阻上有一点点小的冲击电流,或者环路稳定性不够,或者latch racing。。。次谐波振荡有时也造成glitch效果,比如,90%,40%,90%,40%,就会看起来像glitch。这个是可以判断的。因为次谐波振荡的基频(最高的那个)是clock频率。

网友B(2009-08-28):
引用 网友A:
这篇讲了电压/电流模式的分析和比较: http://focus.ti.com/lit/an/slua119/slua119.pdf 不过它们和电容电感的选用的关系,在文中并没有提到。 电压模式,输出平均电压反馈给EA,EA确定一个Duty cycle,以此 ...

把slop-compensation相对于Inductor的Ripple加的过量,其实就是Voltage Mode,反之就会更加体现Current Mode的特点。
其实Current Mode唯一的好处就是分裂了输出Low pass filter的双极点,而坏处就是可能引起环路的品质因数过高,而引起了Gain的Peak。导致Gain Margin过差。

网友:
这个只好建模型,分析吧。从电压控制开始.我也在自己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篇讲了电压/电流模式的分析和比较: http://focus.ti.com/lit/an/slua119/slua119.pdf 不过它们和电容电感的选用的关系,在文中并没有提到。 电压模式,输出平均电压反馈给EA,EA确定一个Duty cycle,以此 ...

不用compensation系统也可以达到稳定,是指有特定的RL和CL么?
你是Crossover之前只有Modulator一个Pole么,single pole,这是系统最理想的状况阿!
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思路,有时间深入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slop-compensation相对于Inductor的Ripple加的过量,其实就是Voltage Mode,反之就会更加体现Current Mode的特点。其实Current Mode唯一的好处就是分裂了输出Low pass filter的双极点,而坏处就是可能引起环路 ...

很对,很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compensation系统也可以达到稳定,是指有特定的RL和CL么?你是Crossover之前只有Modulator一个Pole么,single pole,这是系统最理想的状况阿!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思路,有时间深入探讨!

对,不是所有RL、CL都可以稳定。不过RL,CL的允许变化范围还挺大的。CL大一些,让输出那个pole很慢就可以看作单极点了。

网友:
电压型控制技术,目前 应 用相当广泛的传统的脉冲宽度调制(PWM)型开关稳压电源只对输出电压进行采样,作为反馈信号来实现闭环控制。电压 控 制 型开关电源是一个二阶系统,它有两个状态变量,即输出滤波电容器上的电压和输出滤波电感中的电流。二阶系统是一个有条件稳定系统,只有对控制回路进行精心设计,在满足一定条件下,闭环系统才能稳定工作。我们知道,开关电源的电流都要通过电感,对于电压信号有900的相位延迟。而对于整个稳压电源系统来说,实际上是通过初级的励磁电流1,改变高频变压器中的磁通,以适应输人电压和负载的变化而保持输出电压恒定的要求。这种采样输出电压的方法实现控制,在调节过程中存在一定滞后,结果必然是响应速度慢、稳定性差,甚至在大信号变动时易产生振荡。
       电流型控制技术:针 对 上 述电压型控制的缺点,最近十几年发展起来了电流型控制技术。电流控制型开关变换器正是在传统的电压控制型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内环 — 电流反馈环,使其成为一个双环控制系统,让电感上的电流不再是一个独立变量,从而使开关变换器的二阶模型去掉了电感电流而成为一阶系统。
       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电路测试,都证明电流型控制比电压型控制有许多优点。主要是(1)对 输入电压变化响应快,抗干扰性能强电源输人电压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变压器初级电流上升的斜率的变化,如电压升高,则电流增长变快,反之则变慢。但是只要电流脉冲达到了预定的幅度,电流控制回路就动作,使得脉冲宽度发生改变,保证输出电压的稳定。在电压型控制电路中,检测电路对输人电压的变化没有直接反应,要到输出电压发生一定变化后,一般要在5^-10周后才能响应输入电压的变化。(2) 过 流 保护和可并联性在电流控制型DC/DC变换器中,由于内环采用了直接的电流峰值控制技术,它可以及时、准确的检测输出或变压器以及开关管中的瞬态电流,自然形成了逐个电流脉冲检测电路。只要给定或限制参考电流,就可以准确地限制流过开关管和变压器中的最大电流,从而在输出过载或短路时保护了开关管和变压器。也可以有效的克服因输人电压的浪涌产生很大的尖峰电流而损坏功率开关管的这类故障。同时 , 由于有了这个逐个电流脉冲限制的电流环,当多台开关电源并联运行时,每台电源都有独立的电流负反馈,并联输出电压有一个总的电压负反馈控制电路,使各个电流反馈系统有相同的电流参考值,这样就可以实现多台开关电源之间并联均流。这在当今电源规格要求繁多、电子设备整机可靠性要求提高的形式下,为模块化电源系统和电源冗余结构设计提供了捷径。(3) 变 压 器的磁通平衡在半桥、全桥和推挽变换器中,电压型控制不能完全克服偏磁现象;电流型控制可以自动解决磁通不平衡的问题。这是因为它的内部电流环能使电流脉冲宽度虽不同,但幅值肯定相同。(4) 回 路 稳定性好、负载响应快电流型控制可以看作是一个受输出电压控制的电流源,而电流源的电流大小就反映了电源输出电压的大小。这是因为电感中电流脉冲的幅值是与直流输出电流的平均值成比例的,因而电感的延迟作用就没有了。
       电流 控 制 型和电压控制型的开关电源相比有许多优点,但其本身也有缺点,如电感峰值电流与平均电流有误差;直流开环负载调整率较差。这些问题绝大部分可以采取适当措施后得到满意地解决,这就为电流型开关电源的普及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网友C:
读懂Ridely的论文就理解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读懂Ridely的论文就理解啦

无非就是量变和质变的关系!

网友(2010-04-09):
其實看你是那類 如果是一般 dc dc convert 如果是 current mode
duty過大有 sub harmonic 可以加一個斜率去補下

但是前面說 constant power 一般是在 ac dc convert 使用的
可以找 sg6859 application ..因為 公式上可以推倒出 pout 會和 ac input有關的 如果要
ac90v ~264 keep  output power 差不多那就得調整 current sense 電壓

voltage mode 一般比較簡單 bandwidth 有些抓 1KHZ
但是 current mode 就不太相同
至於 那個方式好 應該說 每個架構都有優缺
端看你要用在那邊 ..

网友:
可以看看张卫平 或者 徐德宏老师的书

里头讲的还可以的

对于两种模式 当然是电流控制有优势了

网友(2015-04-06):
看些TI的应用文档,

网友(2016-03-04):
学习了非常好

网友(2016-10-31):
这个说的不错

网友(2018-06-29):
建模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