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libre 2008 license的问题

楼主(2009-07-11):
好象这个现象比较普遍啊,但我搜了好久也没有找到解决方案
哪位经历解决过的指点一下啊!
//  Calibre Interactive - PEX  v2008.1_20.15    Tue Mar 4 19:05:41 PST 2008
//
//                 Copyright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2005
//                             All Rights Reserved.
//         THIS WORK CONTAINS TRADE SECRET AND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            WHICH IS THE PROPERTY OF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              OR ITS LICENSORS AND IS SUBJECT TO LICENSE TERMS.
//
//  Running on Linux localhost.localdomain 2.6.18-53.el5xen #1 SMP Wed Oct 10 17:06:12 EDT 2007 i686
//
//  Starting time: Fri Jul 10 23:55:11 2009
//

// Warning: Encountered licensing problem:
//  License request for calinteractive feature failed
或者:
//  Calibre Interactive - PEX  v2008.1_20.15    Tue Mar 4 19:05:41 PST 2008
//
//                 Copyright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2005
//                             All Rights Reserved.
//         THIS WORK CONTAINS TRADE SECRET AND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            WHICH IS THE PROPERTY OF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              OR ITS LICENSORS AND IS SUBJECT TO LICENSE TERMS.
//
//  Running on Linux localhost.localdomain 2.6.18-53.el5xen #1 SMP Wed Oct 10 17:06:12 EDT 2007 i686
//
//  Starting time: Sat Jul 11 00:15:54 2009
//

// Warning: Encountered licensing problem:
//  mgc_s
//  License request for calinteractive feature failed
// Error: Calibre exiting due to licensing problems acquiring CALIBREINTERACTIVE

以上两个不同的license运行的结果
calibre版本2008.1_20,本站下的,os版本linux as 5.0

网友(2009-09-04):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09-11-12):
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0-03-25):
好好 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叮叮咚咚

网友:
好贵啊,我要下载calibrity,水给个我啊

网友:
calibre,熟练使用calibre 工具,会编写calibre 相关文件

网友:
// Warning: Encountered licensing problem:
//  License request for calinteractive feature failed
或者:
//  Calibre Interactive - PEX  v2008.1_20.15    Tue Mar 4 19:05:41 PST 2008

网友(2010-05-16):
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0-09-09):
;lksjfgb;lk;dlkjglj;sklndfblj;lj

网友(2010-12-04):
现象比较普遍啊,搜了好久也没有找到解决方案
有哪位大虾知道?
重新发个license也行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277846-1-1.html
兴致一来,饿得还没吃
解决了,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最后发现是这样的。
检查网卡的device name, ifconfig -a,如果不是叫eth0,那就会有问题。
执行lmhostid的时候返回的hostid 是空的。说明FlexLM只是检查叫做eth0的这个设备。

把这个改成eth0以后就好了。我用的vmware,把现有的eth1删掉,然后网卡断开重新启动系统,结果eth1就变成了eth0。

当然其他人说的那些注意事项也许也要满足,我没有测试所有的组合。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能麻烦详细说说怎么改eth1为eth0吗?我也罢遇到拉相同问题,半天没折腾出来,谢谢了啊

网友(2011-08-01):
太好了,樓上提供的方式,真正有效解決calibre 2008的問題,謝謝您的分享。
謝謝。

网友(2011-09-23):
同求  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3-12-26):
太感谢楼主,困扰我很久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4-03-17):
回复 网友A:

   能详细讲讲怎么修改吗?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5-01-31):
我感觉是你的license没有破解好,重新破解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