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IC滤波器的输出

楼主(2009-07-11):
CIC滤波器的输出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呢?是4位的输入,24位的输出,5级,降采样16倍的。我用modelsim仿真了一下,但是看不懂结果~~~望各位赐教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如果我用matlab生成了一个带符号位4位的sine信号进入了CIC滤波器,那么出来的24位信号也是一个sine信号吗

网友:
CIC滤波器的输出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楼主:
我知道的CIC只知道其频率响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但是在modelsim里面仿应该是个时序的波形吧~~

网友:
应该好好学学数字信号处理书!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这方面的基础确实是比较差一点,以后会补上的。那这个看数字信号处理的哪一部分呢?或者给点提示吧

网友(2010-01-09):
这个太复杂了

网友(2010-02-10):
It's low pass filter.

网友(2010-06-03):
楼主怎么输入的,能把程序发下嘛,我最近也在做这个cicl滤波器的MATLAB仿真,但是对这个不大了解,没法下手啊